[Actel FPGA] 布线标准?

楼主(2009-03-07):
44布线后时序仿真与实际电路板上测试一般都不一样, 特别对于高速信号, 几个 ns
的差别是很大的, 到底应该以哪一个为标准进行设计呢?

网友A:
从时序仿真中获得的时序信息是基于最坏情况参数的.

因此,通常在硅片上实际操作的结果要比仿真中的好.对于可靠的设计而言, 始终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

网友B:
是不是在高速信号中,信号线长度也很严格!

网友C:
向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