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有没有做过FPGA挂SD卡的朋友?

楼主(2009-03-07):
各位朋友,有没有做过SD卡挂FPGA的项目?
可以给介绍点经验不?

网友A:
re

对SD卡操作,有两种协议,你用的SD协议还是SPI协议,如果是SPI协议在处理器外面挂个SPI接口吧。

楼主:
噢!不过SPI有个缺点就是速度低。要是用SD模式呢?

网友B:
用SD模式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C:
SD卡读写模式分为SD模式和SPI模式。

只要可以提供给这两种总线就OK了!

楼主:
现在SD卡的应用很广泛,真想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