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我是一个FPGA的初学者,不知道从哪入手开始学FPGA?

楼主(2009-03-12):
我是一个FPGA的初学者,不知道从哪入手开始学FPGA,想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啦~
我手里有块开发板,我怎么才能合理的利用开发板来结合书本来学习FPGA呢?只是按照开发板上的代码来实现既定的功能,好像看完什么都没有学,可是让我自己做,又不知道从哪入手?

网友A:
先把Verilog搞熟

先把Verilog搞熟,用modelsim仿真一下,看看波形。
还有很多需要理解的。
建议一本书:电子工业出版社的《精通Verilog》

网友A:
对了,还有:

1.找个开发板多做试验
2.多看看综合后的RTL,对于理解Verilog很有帮助
3.多来edacn
4.多看看别人写的代码,最好自己先写,然后再看别人的代码写法和你的有什么差别(风格上)
5.用多种方式实现某一功能,更好的体会Verilog综合后的结构,和实现方法上的细微差别

网友A:
re

写HDL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写出来的代码最终在芯片中是个什么东西,对于各种语句的理解,各种模块特性的理解也需要从RTL入手的。
初学是个打基础的时候,习惯搞坏了今后想改就难了,好习惯的养成的前提是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样的电路。看看各种代码风格和优化方面的**那一篇不是从最终形成的电路入手的。
以前写过一个网络通讯方面的模块,采用不同的写法,资源占用率最低为30%最高为70%速度差别也很大,可见不是完成功能就OK了,只有在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才能写出实用的好的代码。

网友A:
我也刚学不久

我也刚学不久,先是学习了Verilog HDL语言
接着学习使用Modelsim,看别人的代码
编写Testbench,看看波形
感觉还不错
推荐一本书《Verilog HDL硬件描述语言》作者是(美)J.Bhasker
书的条理性很好,且很薄

完了~~~~~~

楼主:
谢谢你!

谢谢你的指导,我决定先实践下啦~~~~
看来我的学习FPGA路还任重道远呀!呵呵!
总之谢谢你啦!

网友B:
看看夏宇闻老师的书

看看夏宇闻老师的书,适当的培训也是有必要的

http://www.sinrel.com

网友C:
最好是用FPGA做个东西出来,才能有很大提高。

看语言都是很次要的啦,关键是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写程序,对硬件也要非常熟悉,我现在也在搞FPGA,狂看硬件的PDF文件,都是英文版的,看着真费劲啊!软件环境也不熟悉,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