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的输入脚上加上一个缓变的模拟信号,允许吗?

楼主(2009-04-02):
将会发生什么?
也就是说,是否可用来做脉冲电路?

网友:
你摸拟信号是正的,还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的模拟信号是0+12V的话是OK的,但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A(2009-05-09):
天呐,好像比较危险

网友B:
没有试过。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的FPGA

  必须看相应的数据手册确认这样是否可以。有些FPGA的电平标准中可能支持带施密特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