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在FPGA内如何实现延时呢?

楼主(2009-04-08):
我想使某个信号延迟10us再输出。请问如何实现延时呢?

网友A:
时钟计数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呢?谢谢!

能否详细说明呢?谢谢!

网友B(2009-05-09):
就是耗费系统时间你不会啊?

网友C:
假如你有个1MHZ的时钟信号

  那么,生成一个计数器,计数10次不就行了

网友D:
俺是菜鸟刚学vhdl!这样可以吗?

惯性延时:目标信号《=输入信号 after时间表达式

传输延时:目标信号《=transport 输入信号 after时间表达式

网友E(2009-07-03):
还真是菜鸟

那应该多学习,至少很多低级的最最基本的问题可以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