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控制AD问题

楼主(2009-05-15):
请教各位,我用FPGA控制AD,执行次数少时,结果正确,但一旦执行几百次,乃至上千次后,FPGA输出控制AD信号,就不再输出了,若有知道原因者,请告知,十分感谢!

网友A:
死机,还是你的时序有问题呢?。

楼主:
AD

是时序死了,我的输入控制AD的写信号在不停的施加,但是相应的输出控制信号没有了,是存在这样问题!不知为啥!

网友B:
可能是你的(FPGA实现)代码有问题

网友C(2009-07-01):
回答

应改没有问题,你一周波采多少点

楼主:
AD

100个点

网友D(2009-08-25):
应该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D:
不然不会这样,你好好看看他们的波形

网友E(2009-10-25):
不会吧,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这样的问题只有两种情况,那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E:
不过软件的问题,也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F:
频率的问题

网友G:
你代码写的有问题
最好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