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EPM570的I/O口驱动能力

楼主(2009-05-27):
请问各位有知道EPM570的I/O的驱动能力是多少?我指的是电流值,我查阅一些资料,I/O可以设置不同的标准接口,在不同的速度等级下的电流值也是不同的,请问一下是怎么区别的?谢谢!

网友A:
一般就是10-20ma啦

楼主:
CPLD的I/O

那就是说,我可以用它驱动20mA的电流,而不需要特殊的设置是吧?

网友B(2015-01-09):
EPM570T144,3.3V供电,最大耗电流多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