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内的双口RAM

楼主(2009-07-23):
请问,在FPGA生成的双口RAM模块,当对同一地址读写时,它时候有自我仲裁的能力,使之结果不会出现错误?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加电时,FPGA芯片将EPROM中数据读入片内编程RAM中,配置完成后,FPGA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成白片,内部逻辑关系消失,因此,FPGA能够反复使用。FPGA的编程无须专用的FPGA编程器,只须用通用的EPROM、PROM编程器即可。当需要修改FPGA功能时,只需换一片EPROM即可。这样,同一片FPGA,不同的编程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电路功能。因此,FPGA的使用非常灵活。

网友A:
参考一下

FPGA有多种配置模式:并行主模式为一片FPGA加一片EPROM的方式;主从模式可以支持一片PROM编程多片FPGA;串行模式可以采用串行PROM编程FPGA;外设模式可以将FPGA作为微处理器的外设,由微处理器对其编程。

楼主:
内部缓存模块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自己写的模块?那得加仲裁。
我用xilinx的直接用coregen生成,生成时有选项,选择是读优先还是写优先。

网友C:
这个可以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