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我新买的FPGA怎么就坏啦!

楼主(2009-07-24):
我就把程序拷进去一次,再修改就不行啦!好奇怪,哪位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A:
和你的选择有关系!

你选用了反熔丝技术的FPGA,这种类型的FPGA只能写一次程序。下次注意一点。

楼主:
谢谢

我也是刚弄明白,谢谢拉!

网友B:
第一用的时候也坏了

我开始也不懂,现在好啦!以后多注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