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何使用FPGA芯片的片内RAM设计汉字显示电路啊?

楼主(2009-07-25):
要用FPGA做一个LCD显示屏,却怎么也做不好。请求指点。点阵显示器是8×8的阵列

网友A:
看看

这个是显示器的问题,和FPGA没多大关系。
看看显示器的说明书.
基本上应该是有个编号对应一个汉字的。
FPGA控制输出的数是多少就行.比如啊是1234,那么你FPGA只要输出1234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