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proasic3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编程时如果proasic3I/O口和外面的接口芯片的I/O管脚连接有没有问题?手册上说编程时I/O口变成带弱上拉的三态。外面的接口芯片没有输入,但是接口芯片有电源提供。

网友A:
是可以的

可以的
没有问题
我以前也是FPGAI/O挂了几个接口到单片机,下代码时候单片机是供电的.

网友B:
最好不那样,从产品角度上加一个上拉电阻接出

主要是为了限流,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