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CTEL有什么好的?

楼主(2007-12-05):
  Altera用的人很多哦,不知道ACTEL有什么优势?谁用过的说说看。

网友A:
ACTEL有什么好的?

Actel有很多的优势,他是基于Flash架构的,掉电非易失,不需要配置芯片,有多种加密技术,安全性好;对于固件错误有免疫作用,可靠性高;功耗很低;系统成本可以降到最低

网友B:
有朋友在用,安全性超强!

网友C:
Flash架构?Altera的也是吧?

   为什么需要Flash架构阿?这也是优势吗?不懂。谁用过的能不能讲讲啊?

网友D:
ACTEL有什么好的?

Flash构架简单的讲就是其内部的开关是基于Flash的,Flash工艺有一个特点就是掉电不会丢失信息,例如:某个开关在编程后,状态为开,那么在掉电后其状态还是维持这个状态的,而SRAM构架的就会丢失。因此在上电后不需要重新配置,所以这就决定了Actel上电能即行。

下面是Flash开关图

楼主:
哦,明白了一些。

   希望楼上多发一些这方面的实用的东西,有时间我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据我所知道

    FPGA用的比较多的是中兴和华为这些通讯大公司,ACTEL我了解过,过去主要也是在军工和航天领域应用较多。
    但我不知道,除了通讯领域,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到FPGA?

网友A:
FPGA应用场合

就拿Actel的FPGA来说吧,Actel FPGA以前主要是反熔丝FPGA,主要应用于航天航空和军用等,现在也有Flash FPGA主要应用于民用市场,FPGA的应用场合很多,我们这里的客户有用在通信方面的,例如中兴、华为等,有用在电力部门的;消费类电子,PDA、游戏机等;还有户外的大型LED屏控制;数据信号处理方面等等,现在可以说FPGA应用场合越来越多,它可以做一些速度比较快,需要并行处理大量数据的场合。

网友E:
目前ACTEL的应用也很广泛

   我也说两句。
   ACTEL在可靠性、低功耗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在这飞速发展的几十年时间里,至今还没有测到因为ACTEL FPGA芯片的问题造成的功能失效情况。

   ACTEL FPGA 众多的优点,在医疗行业用户就有很多的客户,比如迈瑞医疗,就是在用我们的ACTEL FPGA,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用到FPGA,就看具体的项目需要了。

楼主:
恩,应该是个不错的东西。

 希望ZLG能够像飞利浦MCU、ARM一样,能够推广起来,多给点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