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今天玩了一下Actel Libero IDE v8.0

楼主(2007-12-11):
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觉得还是QUARTUS亲切些

网友A:
今天玩了一下Actel Libero IDE v8.0

    在QUARTUS里面都是一步到位的,但是在Libero,是分步走的,其实应该是更加的清晰,从综合到布局布线、生成下载文件。

网友B:
呵呵,多用用就熟了

刚开始确实眼花缭乱,老是找不着要的功能...

网友C:
觉得还是QUARTUS亲切些

楼主:
有没有高人给初学者点建议?

楼主:
准备用ACTEL的FPGA做逆变器的控制参加比赛

在设计逆变器的几个模块中,其控制电路,即 PWM 控制信号的产生模块,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可以说它是整个逆变系统的核心,它的性能决定了逆变器的系统整体性能。本设计是对传统逆变器电路的突破性改进,即用FPGA取代传统逆变器的控制芯片进行PWM调制,输出可调频率和幅度标准的正弦波。欢迎大家讨论提意见!

网友D:
好象我们的题目差不多哦。

呵呵,我们参加的题目是变频电源,输出一个400V,的正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