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EP1K30TC144用什么烧录呀?

楼主(2007-12-11):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烧录,是配置

 因为该芯片掉电后,数据不保存,所以不叫烧录,而是配置;
 该芯片是Altera 出的Sram构架的芯片,可以使用JTAG口对该芯片进行配置,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的MCU等控制芯片对其进行配置。
 如果使用JTAG口,就要使用Altera的BBII电缆或者USB电缆。

楼主:
使用JTAG口对该芯片进行配置一般都用在开发阶段吧?

谢谢,
使用JTAG口对该芯片进行配置一般都用在开发阶段吧?
对于最终产品,一般都是使用与其接口的MCU进行配置才比较合理,对吧?

网友B:
EP1K30TC144掉电后程序无法保存

EP1K30TC144掉电后程序无法保存,所以需要将程序放在配置存储器上。无端增加了系统成本和PCB的面积。对要求设计可靠性高,高度安全性,保密性的场合,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