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Libero8.0的license

楼主(2007-12-15):
Libero8.0的license可以自己申请,不需要让别人申请,在ACTEL的网站上注册就可以了

网友A:
Libero8.0的license

是的,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下
https://www.actel.com/portal/default.aspx?v=0

只要点即new user进行注册就可以了

网友B:
libero8.0的license 问题

我按照libero快速入门上的步骤,将libero8.0装载了D盘下,最后在actel公司网站上申请了一个License,装上后还是无法使用。
   我申请时是用的D盘的序列号,因为我是装载D盘的,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是要用c盘的序列号或者我将License文件放错了位置。我是在D:Actellibero 下建立了一个license文件夹在将申请的license.dat放入其中的。
  谢谢!

网友C:
必须用C盘的序列号

必须用C盘的序列号,即使你装在D盘。

网友D:
libero8.0的一些问题

 请问,Libero8.0 中支不支持像xilinx的ise和chipscop一起能抓数据的软件联用啊??做AD采样如果没的这些东东 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