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合作伙伴

楼主(2008-02-19):
想合作开发一仪器.其关键功能模块是功率放大模块. 频率范围50kHz-5MHz,电压峰值:200V,功率(MAX):300W,能够放大任意波形.

请有意者与我联系.薪酬面议.
若需要仪器更加详细的介绍,请将需求发送到邮箱:
xqhz@qq.com

楼主:
个人或公司均可

个人或公司均可

网友A:
‘能够放大任意波形’,有点悬

如果是5MHz的方波,这个放大器的带宽可就没谱啦。
你最低也要说一个可以接受的上升和下降时延。

网友B:
LS

结合主贴内容,“能够放大任意波形”是指50KHz-5MHz的线性放大器

楼主:
输入信号不会是方波

输入信号不会是方波
功放的输入信号是从传感器接收,所以信号突变不会那么大.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www.matec.com/mindt/products/pc_cards/tb-1000/  这是本仪器的原型,它只能放大正弦波.
现在的难点是既要做成线形放大器,又不能使用A、B类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