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个项目应该定价多少?

楼主(2008-02-23):
   有个朋友想让我搞个项目,就是用ZLG的smartARM2200的开发板通过串口控制一个GPRS模块,实现GPRS传输,短信和通话功能,要求不高,能实现这三个功能即可,我没有搞过GPRS这东西,所以没底,不知道难度怎么样,他讲如果GPRS难度大,也可先搞短信和通话功能 ,现在想问:
1. 要实现这三个功能难度怎么样,大概要多少时间才能搞出来.
2. 假如先实现短信与通话功能,应该收费多少? 硬件不用我搞,我只需要写代码
3. 假如三个功能一起实现又应该收费多少?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串行通讯,怎么可能实现通话功能呢

语音的数据流量通过串口能实现吗?好象不可能。GPRS有模块,应该不会太难,关键是要熟悉协议,好象是AT指令吧,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B:
5000-10000

网友B:
不过,zlg的那个板子不太适合

最好找个arm9的。

网友C:
smartARM2200上有现成的系统

smartARM2200上有现成的系统
    关于GPRS/CDMA、短信、彩信、PPP、AT指令、TCP协议、串口驱动、USB HOST驱动等。
    免费文档见:GPRS/CDMA

    难点在于GPRS属于无线信道,而标准BSD协议栈是在铜线网络上提出的,所以,为了适应无线信道特点,协议栈必须重写,否则,速度和稳定性很差,但是这个工程量非常非常大。一般自带协议栈模块和OS自带的协议部件都不符合要求。

    短信按PDU格式封装即可,通话只要执行AT指令即可,GPRS只要实现PPP即可。

    编程比较简单,但调试时花费比较大,需要购买6个以上的GPRS猫,办理包年的SIM卡套餐,电信时不时多收点莫名其妙的信息费,有些外地卡可能不能在本地用,需要连续运行几个月烤机测试,还有几个人的工资支出。

    硬件就是一个串口或者一个USB HOST口,软件可能需要1-2年左右时间才可以稳定(主要是因为要重写协议栈和长时间测试)。

    这种东西一般都属于低端产品,收益全靠量,单价不能太高。30元/个的报价比较合适,不能太高了,应该参照比GPRS硬件便宜10倍的标准报价,1万个起售,如果对方需求量在10万个以上,可以报25元/个。

    如果三个功能都实现,你就30元一个卖了吧。

网友D:
楼上的分析够清楚吧

网友B:
没有像5楼说的那么复杂

linux都有现成的软件。uc-linux的ppp拨号有点没谱,
标准arm linux的我很久以前做过,只要硬件没问题,软件不复杂。
就是熟悉程度的问题。
如果真的是数万个的话,恐怕你那点钱根本就不够研发费的。
量产和小批量以及样品差异大了。
lz只是要的样品。你给人一个大批量方案。

本来想买只蚂蚁,你给人家推荐一只大象。

网友E:
这个项目其实很简单

    用内置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即可,所有操作通过串口AT指令实现,唯一的难点是EMC设计,尤其涉及语音时,有经验的话出手搞定,没经验的话得碰运气。有关GPRS模块选型的参考文档可以看看我的Blog,在通讯技术栏目中也有大量老帖(SMS主要在05年以前),当年很热现在已经退温了。该方案无需操作系统,编程语言用C、汇编都行,ARM在此大材小用,普通MCU足以胜任。
    另一个方案就是用带TCP/IP协议栈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该方案更灵活些,但性价比未必高,要根据实际应用合理选择,楼主的应用显然本方案是非常不合理的。
    做产品或工程设计时要有统筹概念,技术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的讲究,这决定了设计或产品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既是在“创业”栏目回帖,顺便一说。

网友B:
ls正解,严重同意

网友F:
TCP/IP协议栈可以用单片机实现,不用OS,

有很多现成的方案,以前用PIC16F877+微芯的免费协议栈做过类似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