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程序开发:主从机相距300米通信.

楼主(2008-04-30):
主从均使用PIC16F877A,要求C语言源程序,可提供PICMATE 2004 仿真器.

硬件正常.软件编制了部分(主机定时器中断动态扫描16个7段数码,主从通信),可做参考.RS232通信远距离.

从机:采集8路温度.接收到主机发来的1字节信号后,根据该字节驱动6路继电器,同时把8路温度传送给主机.
主机:根据从机发回的数据分析,得出驱动字节后发送给从机;DS1302时钟显示;
     10个按键用于设置参数.

要山东济南的朋友.请报价格.qianlong30@sina.com

网友A:
刚刚在网上查了下,232通信采用特殊的线,300m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过楼上要的是源程序,属一次投入,

估计不会价格不会少,

网友B:
ES-485或者RS-422

速率不高的话,1公里也没问题.
LZ这个题目找学校里的学生做就行

网友C:
建议改成485

当然也可用无线。

楼主:
通信速度可以相当低.

3秒通信一次都可以,主机市内,从机室外.如果能无线通信更好.不知抗干扰怎样?

网友D:
可以考虑电流环路

楼主:
如果该用无线通信,成本会增加多少?

网友E:
232 300m

你的硬件水平也一般般
你这个硬件是抄别人的

楼主:
LS的:

产品应用最多就是300米,我是否应设计到几十公里或几百公里?

网友F:
强烈建议用485

据说外包是有底价的。再简单也不能少于底价。
我同学的毕业设计就是10路温度,和组态软件通信。
呵呵,我是山东的。但在外地。呵呵。

网友G:
做直流屏的厂家如果有开发人员就能给你做出来

后台计算机用232或者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