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项目值多少钱??

楼主(2008-05-01):
  一个朋友所在公司叫我帮他们用单片机开发一款产品,具体要求如下:
     1.采用5~8寸TFT液晶屏做界面显示;
     2.采用与液晶屏配套的触摸屏做为输入装置;
     3.采用微型打印机做为输出装置;
     4.1路DA输出信号;
     5.两路AD输入采样;
     6.两路脉冲宽度调节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可调;
     7.2路开关量输入检测
     8.预留2~3路输入信号检测通道。
  大致的要求就这么多,朋友叫我说个价钱,然后他回去跟他们老板谈,由于以前没在外面接过项目,大家帮我看看这样的项目大致值多少钱,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工作量主要在软件上

 就是需要显示到什么程度,打印些什么内容。
 另外看样子这东东是和别人的东西接口的,所以所有的输入输出接口都应该加隔离和保护措施。

网友B:
>5w

单片机支持TFT很困难,最好换arm。

网友C:
单片机的话,加驱动板就能控制TFT

价格的话看上去不是很难 应该 在 1 两万左右吧

网友D:
这套东西的硬件成本不便宜

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工控方面的,价格需要高些。如果是民用方面2万差不多

网友E:
稍微分析一下,不同的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TFT液晶驱动肯定得有驱动板,不然单片机无法满足。液晶一般60Hz的刷新率,那么实际需求中分辨率的大小及图像的更新率会直接制约硬件选型,也就是硬件成本。
1.采用5~8寸TFT液晶屏做界面显示;

    触摸屏倒简单,不过如果以前没做过,要花点时间,尤其是碰到不怎么好的触摸板的话,飞点会是个严重的问题,相应的取舍算法就要用心设计了。
     2.采用与液晶屏配套的触摸屏做为输入装置;

    打印机是什么接口?并口?还是USB口?传输速度要求呢?如果是并口,那弄些IO口应该能满足,当然速度不会特别快了。如果是USB口,那么就要求你这个设备能做USB Host了,不管是选带USB Host的单片机,还是外接USB Host的芯片,都是硬件成本。
     3.采用微型打印机做为输出装置;

    这两个得看应用需求,不同的环境要求,不同的精度要求,对于软、硬件工作量,对于平台的选择都有不同的难度。
4.1路DA输出信号;
5.两路AD输入采样;

    以下简单,基本可以不考虑工作量。
6.两路脉冲宽度调节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可调;
7.2路开关量输入检测
8.预留2~3路输入信号检测通道。

    最后,是否需要操作系统?是否需要源码?是否需要硬件电路图和PCB图?

    如果都不需要,那么以上的分析,从我个人来看:
1个半月 - 2个月之交板: 3W起。
2个月以上交板: 2W起。

网友F:
同问, 学习中,,

报价也是种学问...

大家的供价大都在2w-3w之间,

大侠们能不能把硬件成本和利润和每月利润也写出来呢, 好给我们这些新手们一个直观的概念.

南方和北方, 国企和私企 报价应该是不一样的... 大家写明地点, 和对象

网友G:
同意三楼的意见,硬件+软件工作量不小

>5W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首先谢谢各位的关注!!
其实在我发这个帖子之前我已经跟他们报了价。不过跟各位所说的价格那是相差太多,低得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了。不过既然是我自己所说的,我会把它做好的!!目前PCB已经发出去做了,估计这两天就可以回来,在这里也说说我的大致设计思路:采用ARM7芯片LPC2132做为主控CPU,液晶屏驱动采用串口方式,触摸屏采用自带的AD,微型打印机也采用串口方式,基本上是单芯片搞定。在方案设计上花了很多时间,硬件设计比较简单,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界面设计了,这是个麻烦事,没有图形图像的设计经验!!

网友:
报价由几部分组成

1、材料成本(注意损耗也包含进去)
2、人工成本
3、利润

网友H:
。。。

楼主,你这些设计最后给别人的时候,会提供全部的源代码与电路图吗?

楼主:
回楼上

这个掌握在我手里的,给他们也没人看得懂的。原理图和PCB我已经给他们了,源代码就不给了,给个烧写的文件就行!

网友I:
呵呵,楼主做事蛮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