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项目外包,竞价!

楼主(2008-05-05):
基本设计说明
一 总体概述
1.    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目前主要是采集温度),要求主系统和采集卡做成分离的,采集通路做成可扩展卡,每卡可采集四路温度,(例如 要采集四路,可以插一个扩展卡,要采集八路路,可以插两个个扩展卡)。
2.    温度采集范围-25℃-1100℃,(K型热电偶)精度不低于±0.1℃,每通道每秒钟至少50个点的采集速度。
3.    单片机(或其他主控器件)将采集的温度通过RS485(或RS-232) 传到PC机,能用TCP/IP最好。
4.    PC机定时向下位机发送主机时间数据,要求单片机定期根据这个时间调整自己的时间参数和主机保持一致,并在每个通道的返回数据中夹带当前的实时时间值!用于数据库备份的时间轴.
5.    主系统要求简单显示,可轮流显示每个通道的状态和当前采集到的温度值!主系统可通过led 指示当前系统中插入几块卡,每块卡有几个通道在工作。
6.    主系统能采集目前系统工作的环境温度,用于在温度相差较大环境中对K线采集的温度校准。
7.    可在主系统端设计某些报警控制!
8.    整个产品的ESD要求3000V以上。防雷击电路过关!带有过压保护电路。

交付件:
1. 源码 需要70% 的注释
2. 原理图、pcb图
3. 样品并实测数据通过

网友A:
开个头

50000元起价

网友B:
实际精度是达不到的

K型热偶允许偏差在小于等于300度时为2.5度,大于300度时为被测温度的0.75%。所以说你要求的精度是达不到的。

网友C:
至少12W,如果做过所有试验,估计需要投入15万

网友A:
现在有出12万的了,还有再高的吗?

面议是肯定地,现在请大家先出价;
谢绝上来就面议,浪费楼主时间

网友D:
温度采集需要一秒钟50次吗

温度采集需要一秒钟50次吗?温度是相对缓慢的变化量,更何况还有热容量。可以不动主机,采用无线传输,数据采集机规整,布线简单。

网友E:
给100万也是白搭……

精度不低于±0.1℃根本就是没可能

网友F:
看来你是没经过调研提的指标

目前,精度不低于±0.1℃根本就是没可能.除非对工作环境提特殊要求.K分度热偶测温精度取决与两个部分,1、信号放大部分,2、冷端补偿部分。目前这两个部分都不会低于0.1,而且这两部分的位置也不可能在一起,所以也会产生误差。目前能够将-25℃-1100℃范围做到±0.5℃就很不错了。如果这样的精度能满足LZ,我们可以联系

网友E:
±0.5℃也应该是分辨率罢了……

精度到1度就可以了

网友G:
我给个比较中肯的价格

120K RMB

网友H:
250K

250K  差不多

不过,做到0.1度,没有可能,不知道楼住怎么弄出来的指标,不会是……

网友I:
不知楼主是做产品还是做工程,亦或是仅仅取得价格参考?

    做产品,这样的公开竞标意义不大,不同“手笔”价格不同,产品还要考虑长期性和后继性,这也是服务当然有其价格,而且更要综合企业自身的资源来定位合理的研发、生产、市场、售后等事宜,这是做企业必须的功课。其实,只要做了该功课,可接受的价格范围和外包的程度自然就出来了,下面的只是选择合适的执行者而已。
    做工程,这样的竞标更无意义,应该选择现成的工控仪表或工控计算机系统,综合成本比自行研发或委托研发非标设备要低,更关键的是质量和工程实施周期有保障,这对做工程非常重要。
    价格参考,也许有一定价值但离散性大是必然的,是否有现有资源及承担者的身价都是在很大范围内波动的,这直接影响报价,而且不论高低也许都是合理的。

    良言逆耳,权当参考。

网友J:
市场上的国外产品能做到精度多少?

精度>1ppm,而且是在工业环境中,单这一点就不好做。

楼主:
这里是竞价,投标的形式!谁出的价钱低就给谁做了!

我看大家想的复杂了!这个没那么难,K线的温度特性是可以通过冷端和热端温度补偿来和调试修正解决的!要价十万以上的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个行业!
竟然有人喊出200w,不如直接喊250吧!超过10万 我给你做了!你信不信,每秒的采集点再给乘十倍!500个点!

国外高精度的可以做到0.01度 去google 上搜一下吧!如果用逻辑做到16 通道,每通道1000个点也不是什么难事!

回chunyang :我是自己做的,没时间搞,人家给委托了好久,一个搞工业控制的朋友委托的!我自己经做了一个单通道的,理论值0.25度的精度,抽了几个值测了一下,还行,但是还没经过校验!
   其实这个东西精度只是对大家的一个牵引,不是硬性的,实际只要在校准时候不低于±0.5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特别说明:
本帖不是调侃,无诚意者勿恶言跟帖!既然是竞价,当然选假钱最低,方案折中的合作了!无怪!

网友K:
开个玩笑,别当真,我对这个是外行

100%外行

网友L:
楼主: 80K 怎么样? 我用ARM 给你做  我的E : honxin@126.com

网友M:
LZ的精度和范围,真的全满足的话我开500W,少了的都是假的

而且,必须得用我的方法

可以告诉你:你的方法和要求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

网友N:
大家可以猜到是什么行业吗?

其实鄙人还是比较同意10楼的观点;
http://www.jswy.org/MyBlog/wangluo/200710/20071016_231546.Html
在这样大的的测量范围内做到这样的精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如果对价格没要求又当别论;》10000000$

通常的冷端补偿是没办法做到这样好的至少要0.02的;
线路板上本身的温度梯度可能都比这个大,
多个通道间的冷端就会有差异;

说是工业产品,工作温度是-40- 70应该可以工作;
即使是-10-40 ,环境温度也会有50度的变化;
你的放大电路需要大于1ppm的稳定度;
基准电源呢?
----如果你的系统放在恒温箱中另当别论;

BTW
兄弟是不是做回流炉的
很多人认为用高分辨率AD就可以得到高的精度
是严重的错误,不过有些行业的人喜欢说一些
很高的指标,忽悠“大家”,忽悠“专家”

网友O:
不大相信

“我自己经做了一个单通道的,理论值0.25度的精度,抽了几个值测了一下,还行,但是还没经过校验!”
你怎么校准的?到哪里获得误差0.1度的温度?

网友E:
卫星开始上天了……

呵呵,我已经说过了,做到1度就差不到顶了,如果不相信你生产10000套看看,看看一致性如何?!

网友P:
K型偶一级才1。5度。精度0.1度是不可能的。

K型热偶允许偏差在小于等于300度时为2.5度,大于300度时为被测温度的0.75%。所以说你要求的精度是达不到的。

网友Q:
我开150k

我开150k,但第二条做不到。如果说做到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包括老外,不要认为老外就不吹牛。

网友R:
又一个典型出来……看来板砖又要横飞了……

楼主:
国外卖的精确到0.1度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Q:
这么宽的温度范围是精度,不是分辨率,国外会很多?

这么宽的温度范围是精度,不是分辨率,国外会很多?这个精度,基准源是什么,不会说是自己在家搞得冰水混合吧。如果说是分辨率,那就好做多了。
     不知搂主以前做的基准源用什么,怎样校正的?

网友K:
不懂,看板砖横飞,热闹

网友S:
哈哈,

也说个时间,地点要求,
指标要求越高,价钱也就越高,!!

网友T:
楼主的确厉害

楼主能在-25℃-1100℃的温度范围做到精度±0.1℃,的确厉害,本人实在惭愧。本人用了两年时间,花了2w,才做到在0℃-50℃的温度范围内,精度达±0.1℃。当然这个精度经过法定计量部门的检定。

网友E:
这主要是热电偶本身做不到……

其它到无所谓……

网友U:
RE:

类似的项目去年我做了一个不,过只是做单片机部分,采用K型热电偶,9位LED显示三路的温度,单片机把采集到的温度通过RS-485传送到上位机,上位机(PC)传送要调节的温度,下位机调整温度到设定值,有报警等功能。不过价格合适的话,我可以找人做。

网友U:
re:

类似的项目去年我做了一个不,过只是做单片机部分,采用K型热电偶,9位LED显示三路的温度,单片机把采集到的温度通过RS-485传送到上位机,上位机(PC)传送要调节的温度,下位机调整温度到设定值,有报警等功能。不过价格合适的话,上位机我可以找人做。EMAIL:sxyqrmq@sina.com

网友V:
楼主是不是把分辨率当做精度?

网友W:
只能把显示精度做到这么高....

-25℃-1100℃ 真实精度做到0.1℃ ,能吗?我不信...
即使能的话,需要多少成本....
老外有很多?我也值得怀疑。不过对于仪器老外的很多算法还是值得借鉴的。

网友X:
chunyang说得有道理!

网友Y:
难度高,外包不现实

像这样的项目,应该找专人专做,包三年的售后,否则,一是参数做不到,二是这一个产品就可以拖死一个企业了,,

网友Z:
1000W

没人比我更高了吧?哈哈...

网友N:
偶实在搞不懂如果硬件设计完成了、
还可以有高人将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级、
高人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来达到这一点?
那么高人为何不亲自动手呢?

如果你自己对要做的规格不是很明确;
别人又怎么敢做,
以什么样的标准验收?
什么样的工作条件?
价钱是一个方面,大家担心这样的项目搞到最后
都收不了工,才是大大的问题。

网友AA:
每秒50个点还是500个点不重要吧,关键是你用什么方法传递给上位机啊。我做过温度+TCP/IP,另外精度达不到0.1度。

楼主:
twxt 你目前的精度是多少呢?

 如果愿意我们先买你的平台和架构温度不关心了!

网友AB(2008-06-04):
忽悠,接着忽悠。。。

要保证精度,至少要一个精度更高的温度标准源,产品生产中还要有合理的调校手段,电路原理上还要考虑各种补偿,难度可想而知。。。
之前也做过温度采集的东东,为了调校精度,还特意花了一个月时间从英国进口了一个黑体,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小数点后两位还是会跳动,精度太难控制了。。。。老板说跳动了不好,别人会说东西做的不稳定,就假假的在显示上做了点手脚,唉。。。做过一次你就知道了。。。

楼主:
是在不愿意多说了!看到楼上的个别人那副态度!

网友AB:
先说声对不起

希望大家不要受我的态度的影响,也向楼主表示歉意。。。

网友AC:
是分辨率吧?

   -25℃-1100℃ 精度做到0.1℃ ?? 做梦就有可能

网友AD:
热电偶我还熟,

说K型热电偶做到0.1,这样的人根本不懂热电偶,这么说吧,今天你用各种方法做到0.01.一周后它就不是了。想要0.1用双铂铑吧,十年前几千块一根,冷端补偿都不用。

网友AE:
看了楼主的要求,气愤!

以前从来没有过激的言论,今天看了楼主的几个贴子,想说几句!
1、K型热电偶要达到0.1的精度,做梦!大家可以登陆国家计量网站,看一下国家标准,国家标准称:K型热电偶,350度以上允许3度的误差,而国家此类的标准表,精度才0.5-1度。
2、楼主讲:他做了个单通道的,找了几个点试了一下,还可以。我想问下楼主,你程序的计算方法是怎么样的?
  你的计算方程是几次方程?
  你找了哪几个点来试的?
  我想大家都明白,热电偶线性度在一些温度段非常不好,而楼主找的几个点有可能刚好是线性度比较好的点。意思就是说,楼主的计算方程肯定不是N多次方程。
用热电偶测温,如果只是拿了3次方程或者4次方程,就想找出一个计算公式,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用热电偶测温,要分段计算、不同的线性度段,要取上300个点以上,再用最小二乖法拟合出一个多次方程,这样才可能达到相应的精度。
  楼主,你想达到0.1的精度,那么最少要取11000以上的点,来拟合出11000次方程,在“理论”上才可能达到。
  接下来,就不说了!

网友N:
偶早就说过这个项目值2000,0000RMB

网友AF:
呵呵!站的角度不一样看问题的想法就不一样

如果我们一直站在我们熟悉那种解决问题的层次、方法、角度去想,做不到是正常的!

网友AG:
搂主的产品用在什么领域?

温度采集范围-25℃-1100℃,(K型热电偶)精度不低于±0.1℃,如果要达到这个要求,24AD都可能不够,楼主给出的技术指标是否有误?
另请楼主列出开发周期约束以及成本约束。

网友AH:
国外高精度的可以做到0.01度

国外都是用美金结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