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开关电源项目

楼主(2008-06-11):
我需要做一个开关电源:要求如下
输入:    220V(ac)(-20%/+15%)
输出1:   5V,5A(5%)
输出2:   24V,2A(10%)
输出3:   +/-15V,0.5A(10%)
输出4:   15V,0.4A(10%)
输出5~10:15V,0.1A(10%,共6组)

要求

4~10的绕组之间以及与其他绕组之间绝缘耐压不低于600V
功率器件,topswitch系列
变压器磁芯,EE40或EI40
要考虑热容量,该电源装在密闭金属盒内使用

需要承接者做出PCB设计(尽可能减小PCB的面积,尽量采用市场上能采购到的贴片器件,原理图可参照top器件的说明),变压器的设计和绕制并做出3个电源样品做老化试验,我提供专用的40型变压器骨架(输出绕组太多了,这种骨架不太好找)

请有能力,有兴趣,有时间的联系一下:
reason_p@hotmail.com

邮件中一定要给出研制费用报价和研制周期,否则一律无视

网友A:
找厂家定制不就完了?

网友B:
这个有点难度

宜分成两个独立电源:
1、5V/5A一路低压大电流应该用正激;
2、其它所有小电流全部合用一个反激,并且,反激变压器的气隙还不能开在中心柱,用多槽骨架分绕是不明智的,气隙附近的绕组受扩散磁通影响很大,且各输出绕组间的漏感较大,交调比较严重,建议开在侧鄂,扩散磁通用铜箔屏蔽。
一定要开在中心柱的话,绕组要尽量避开气隙处。

网友C:
曾经做过,你这个产品还是到你现场开发比较现实

与下位机的系统连接必须统筹考虑,还有成本,体积等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