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MC55或MC55i的GPRS数据监控,是买个开发板还是外包的好?

楼主(2008-06-22):
一是外地现场采集一些数据发回主机,二是主机发一些控制数据到现场,还可以远程升级,感觉挺好玩,呵呵!
  GPRS模块打算选MC55或MC55i,集成了TCP/IP协议,用起来比较方便,最主要的是体积小,要放在手持设备里面的。
  具体操作程序不想自己搞,偶看了一下AT指令太多,没那个时间。

要完成的工作:
   1、设备做成简单的函数,比如 Init( ),SendData( ),直接调用;
   2、主机( PC )的网络通讯接口(界面偶自己做);
   3、在PCB上做一个内置天线。

 这些东西技术上应该没有难点,就是需要花时间去啃AT指令集,不知道开发板里面有没有做好的?外包咋样?该付费多少?

网友A:
Re:

这东西AT命令搞上线容易,但是要应付现场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一定的经验。内置PCB天线可能也是个麻烦,可能要买那种成品内置天线,铜皮不太好搞吧

网友B:
MC55好像比较贵吧

我有个好的建议,直接使用嵌入式无线GPRS模块,带内部协议栈,价格25美金左右,使用嵌入式系统,无需外部CPU。体积比MC55还小一些。

楼主:
ls,居然有这样的东东?比MC55还小啊?给推荐一个?

网友B:
wavecom的模块

Q26系列或者Q24系列。前者大小与MC55差不多少,后者比较便宜。可以采用内部嵌入式CPU编程,无需外部CPU。前者带44个GPIO以及SPI,IIC,ADC,UART等接口,后者带7个GPIO以及ADC,UART等。做LZ所说的东东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去他们网站没有看到Q26,只有Q24系列

 但是都是放在obsolete 栏里的,恐怕时间不长这东西要停产啊~

网友A:
wavecom,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恨那

01年还是02年,我进这个公司前,就有老开发人员被wavecom的GPRS模块给坑了,04年,我负责选型CDMA模块,要内置协议栈,看中了Wavecom Q2438F,没有采纳老人的劝告,结果把我也给坑了,有事没事就进入睡眠状态,要发送数据才能激活,但钱就这么哗哗的流走了。还有那个Q2406B,GPRS的,发送完数据要靠一个0x0B的结束符,如果你的数据体中有0x0B,要进行转义处理!现在不知道搞得模块怎么样了,据说索爱的模块也卖给wavecom了,搞了个GR64出来。LS说的应该是它的OpenAT吧,这玩意或许有用,没玩过,我是彻底对wavecom失望了。纯属个人意见,也许wavecom现在已经搞好了,甚至以前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设计的原因。

网友B:
问题有一些,但是偶没有听说过LS说的这种

说的就是OPENAT的嵌入式设计。从开发角度讲,这个东东还是不错,主要开发比较方便。

Q26会停产?晕头。26是WAVECOM以后主要向M2M领域推广的模块。

网友A:
你都碰到了哪些问题?

楼主:
Q26在wavecom网站上找不到

 所有这些模块都是放在obsolete里面的,这个词一般IC厂商都是表示即将淘汰停产的,不知道在waecom网站上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C:
wavecom这么差?

晕,我还想不用simcom的,改用wavecom的呢

西门子的用过,好是好,就是太贵

网友D:
有个代理马上要送一个Q39来,说是和SIEMENS MC39i兼容,再试试

网友E:
用SIM300吧,内嵌TCP/IP的

   比MC55小

网友B:
Q39i不能完全替代MC39i

已经向WAVECOM反映这个问题了。只是表面功夫。CMUX命令不兼容。

网友A:
我们暂时还用不到cmux指令,先玩玩再说÷

网友F:
wavecom

没那么差,是和SIEMENS一样的老牌企业了.用的人很多.
我以前用的Q2403,还不错.现在停产了,不过有引脚相同的Q2406A/Q2406B.
现在国产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