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项目:节能电源插座

楼主(2008-08-12):
只有主负载(电脑主机)开机的时候,从负载(ADSL、显示器、交换机、音箱等)插座才自动通电,针对人们的日常使用习惯,绝对节能,绝对有市场,绝对无技术风险。

网友A:
。。。

不妥不妥,往往是先开显示器,再开主机滴。

楼主:
我想买,但没看到IT市场有卖。

网友B:
长沙有个公司做

但是貌似没做起来

网友C:
一般人舍不得那个这么贵的电源插座

而且自动节能的概念在我们老陌姓之中还是没模糊。他们还是喜欢手动开关

专业场地,又对节能不敏感

感问楼主,你的客户群在那里????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一个,插座第一个直接主机,其余的主机里拉出12

接个继电器控制,主机一开,所有外设都开,主机一关,所有外设都关

网友E:
很简单的东西,可以自己DIY

问题是要做产品推广的话,没那么容易的...

网友F:
7L没错

中国缺少中间层

你这个插座怎么也得百八十块吧,一般老百姓舍不得花这钱,有钱的根本不在乎那点电费,没必要去买

网友G:
30可以,

我用的插座没有那功能都35了,一排开关,每天开机按过去,关机后再关掉,确实有点点麻烦,有时候也想整一个自动的,但转念一想,当初没有电脑的时候多么奢望有台电脑,现在有了,按几下开关有什么难呢,不知道别人的怎么想的。

楼主:
想想中国现在的家庭电脑用户基数,能源日趋紧张的状况不

我每次关电脑都要浪费一小段时间等电脑完成正常关机,然后才能关总开关离开,很麻烦,虽然显示器的待机模式只消耗几瓦功率,但ADSL的静态功耗可不小,白白的浪费太可惜,我想,理解这个概念并不需要多高的受教育程度,市场前景还是很广阔的。

我觉得从主机取直流电来驱动继电器的方案虽然简单,但有附加的安全风险,做产品还是能独立使用的好。继电器选家电上常用的220V交流继电器,触点电流一两安足够了。可在主负载上串采样电阻,直接取电压点亮光耦,触发交流可控硅驱动继电器。

网友H:
正好拆了一个

网友H:
这是内部的图

网友I:
里边东西还不少嘛,呵呵,

楼主:
多少钱一个?哪里有卖?

网友H:
有个客户叫我帮忙设计

拿了个样品给我参考.

很简单的,我帮他设计电路部分的成本不到PHILIPS的一半.

网友J:
那赶快做啊,到时送我一个帮你测试,哈哈哈

网友H:
这是PCB图

网友G:
哈哈,原来这么检测的。

网友E:
还可以更简单的

网友H:
当然,只是客户的要求不同

要达到某些指标,有些电路就省不了

网友K:
呵呵,20楼的图纸上,那几根粗线画得真不好。。。

网友H:
不明白,请yewuyi指教

要过大电流,所以双面都画了线,焊接面还开了上锡的裸铜槽(粉红色的是在焊接面的),间距也要满足125VAC的要求。

网友K:
呵呵,不应该串龙,应该叉开腿嘛。。。

因为是大电流,所以尽量不要串行那么长,应该在主要的几个电流结点分叉,然后把大腿根部搞得足够粗,哈哈,那样大电流就稳当了啊。。。

网友K:
那个K1是什么型号?

PIN的分布怎么那么怪哦?

呵呵,我只见过宏发有一个型号是那么怪的PIN分布,搞不明白怎么出这么怪的东西。。。。。。

大电流的那几个拐弯的地方,估计爬电距离不太够把?你咋也应该开个槽啊,
嘿嘿,估计过UL有点悬。。。

网友H:
说得有道理

不过这些都想过了,MAIN的功率很小的,就接一台主机(笔记本),主要的功率在Slave输出

网友L:
那样也不会省多少电,我看没市场吧。

网友M:
我看可以

我也同意,你做出来了,送我一个用用,如果好使我可以帮你宣传宣传.
  你这个项目政府肯定在支持的

网友N:
看到题目的第一想法。

很简单,用USB的5V来控制一个继电器,再控制从设备。USB可输出500毫安,控制几个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缺点是占用一个USB口,优点是不用改装机箱,且成本很低。可行不?

网友O(2008-09-15):
5年前就有这个产品了

5年前就有这个产品了,原来我自己电脑上还是用这个东东,后来觉得还是直接把开关关掉省电更安全。因为你插上那个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直在通电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负载才可以。一般的ATX电源都是没有完全断开的。10楼的说道没有错,你准备在终端卖多少钱。我估计你没有做过市场。这个产品我有现成的。有需要批量的可以联系,价格绝对合适。1个2个,就不要骚扰了。呵呵

网友P:
供应电子元件

需要用到电子元件,请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