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放站整机监控系统寻价(无线Modem传输)?

楼主(2008-08-29):
1、系统依照《中国移动直放站监控系统功能规范》设计。
2、完成系统的硬件设计。
3、完成系统的上位机设计(数据库平台)。
4、完成系统的下位机设计(单片机程序)。

请问该项目的报价大概是多少呢???

谢谢!!!

网友A:
10W×X

这个行业就那么两三家大公司和若干小公司。技术上虽然不是要求很高。但门槛不低。涉及的方面很多
1.直放站智能设备接口接入,非智能设备量接入
2.网元接口接入
3.移动一般要求软件支持WebService接口,B接口,C接口等。
4.感觉“数据库平台”的叫法不是很准确。电信行业的监控系统作为C/S结构(同时要求有支持B/S结构的接口)的系统。服务器端一般是通讯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用于移动公司监控系统的客户端软件需要解析各个厂家的网元输出的基站数据。
5.硬件设计:底端硬件需要解析各种智能设备的协议,并上传到客户端PC。如果采集非智能量,还需要模拟通道采集电路+各种变送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