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DC-DC单板电源开发大概报价及开发时间

楼主(2008-10-17):
要求:输入DC30~60V,输出DC4.2V 30A,效率要求86%。
请问开发费用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长?

楼主:
一会功夫,就有三个人光顾了

网友A:
找大力蚂蚁呀,那是专家

楼主:
不要问专家,就是一般水平的,估计要多久?

网友B:
这个不好乱说

体积、工作环境等条件未知。
专家与非专家的结果,一是工程周期相差致少一倍,二是成本相差20%,可靠性差别就更大了

楼主:
成本体积一般,一般民用品

楼主:
第一次做,原来做过单端反激式120W开关电源

网友B:
宜用正激+同步整流

楼主:
反激有什么缺陷吗?

网友B:
反激只适合小电流输出

跟功率没什么太大关系。

反激,以占空比0.4计,幅边脉冲电流峰值Ip2=30/(1-0.4)=50A,输出纹波以0.1V计,滤波电容的ESR要求小于2毫欧,需要约20个大电解电容并联才能满足(通用2200uF容量的电解电容,其ESR约为35mohm, 考滤到线路电阻,需要按40mohm计算)

而且,反激低电压输出,整流管的压降损耗很大,相同条件下,改正激的话,整流管+续流管的损耗下降30%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

不过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反激,要以占空比0.4计?我看很多反激都这样

网友C:
我倒是有12V的电源解决方案.可达90%左右的效率.
jiutian.sh@163.com

网友D:
我来吧!

找我吧!
把你的详细要求发至:POWER_1@126.COM
我来给你解决方案!
135 3808 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