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评估下这个项目

楼主(2008-10-18):
请大家评估下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

具体就是USB数据采集卡:
要求采集2通道模拟信号,3MSPS的采样速率,12BIT的分辨率,
采样模式分连续和触发2种, 采样频率可以通过PC来设置50HZ~3M。

楼主:
感觉2000可以吧,太简单了

感觉2000可以吧,项目比较简单了

刚毕业的学生估计就能拿下来,一个月时间应该够用

网友A:
RE

你的意思是刚毕业的学生一个月2000块?告诉你,这个项目没有两万你就是有人给你做你也别让做。2w内做的人绝对不会很负责任的。

网友B:
2w 能搞出来,但肯定搞不好

网友C:
忠告楼主

楼主,首先你的项目需求提的很不合适,或者,你提的有点苛刻。
建议你如果外包的话,可以先看样品,再决定吧。2W元,只能说明这个人不懂AD采集。更少的,估计是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还不晓得山高水深。

1.采样频率可以通过PC来设置50HZ~3M。
2.3MSPS的采样速率

就这个两点,估计你 很难找到合适的方案。如果再加上采集负电压,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D:
哈哈,LZ被你们吓坏了

网友E:
5楼兄弟比较专业

5楼兄弟比较专业,做项目一定要需求明确才好定价

网友F:
这个有何难的?

这些ad指标难道高吗?搞得很高深一样

网友C:
采样频率可以通过PC来设置50HZ~3M 这个需求不明确

采样频率可以通过PC来设置50HZ~3M

估计是信号频率吧? 如果是直流信号,并且是采样速率的设置50--3M,那么就是我理解的偏差和楼主写的不清楚. 交流信号的采样和直流差别比较大.如果别人利用楼主对需求的不清楚而贸然承接项目,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失败.

无意多说,会有高手看到此贴.
认为此项目很简单的同志,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在交流信号的采集中,你一般采用什么滤波器,如果你一下答中了,你是高人.我水平一般,只因我正在做类似的东西,一时兴趣所在.绝无承接项目的意思.

网友G:
9楼正解

请问能够设置50 或者151 或者16.3842M等,请问时钟如何设计啊?还有采样精度也没有说啊,只有分辨率是不够的。楼主可以做,但是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实际的需求。我想实际应用环境要搞明白。

网友F:
你所做的AD采集只不过是针对你自己的功能,区分什么交流采样和直流采样,试问示波器一通用仪器,需要区分吗?即使信号频率是50Hz~3Mhz,按照Nyquist定律,6Mhz的采样速率就可以了,满足工程的需要,10倍总可以了吧?30Mhz的采样频率还高吗?我做过250Mhz的采样频率,即使12bit,40Mhz,工程上很常见。其次频率可设置,应该有一个最小分辨率的问题,但这都是一些细节,如果追究细节,项目可能有很大的难度,譬如50Hz~3Mhz,分辨率0.00001Hz,当然很难做。楼主本来的话题没有这么高深,泛泛而谈,只有涉及到项目具体实现,细节才可深谈。

网友H:
要看东西的,很难讲

要是接口不够速度的话做不了的

网友I:
楼主,

在你看来,花100块,请某个学校学生吃一顿,别人就给你干。自己掏腰包,买元器件,做PCB,焊接,调试等等。

网友J:
还是回家种地好啊

   回家种地,反正饿不死,我的余粮,你们要买就是就买,不买我拿了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