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锂聚合物电池

楼主(2008-10-21):
市面上有很多种锂聚合电池,就是那种MP3/MP4里面用的,如何评价那种电池的好坏呢,请高手支支招,如果那位有条件帮忙测试就更好了。因为要选择一种好的批量采购。可以支付测试费。

网友A:
直接找正规的生产厂吧

当然,价格会稍高一些,比亚迪、飞毛腿等等。

楼主:
多谢指点

多谢老chu指点,马上就找。

网友B:
大陆市场上所谓的聚合物锂电95%是普通电芯的液态软包装锂

网友A:
是的,所以只能找行业领军的大厂

如果他们造假,相对容易打官司。

网友C:
市场就是这么乱

polymer电池,跟锂电是两码事。
但JS就能给你玩花样,看似很好,实际是商业成本的无意义上升。

网友D:
呵呵,作短路测试

看爆不爆。

网友E:
晕菜,chunyang 啥时候成老chu了???

网友B:
液态软包装不会爆

乙天你最多把它肚皮弄大

楼主:
嘻嘻

是老chun,,,,哈哈

昨天做了短路测试,有保护电路板,没有任何反应。

用戒刀割,冒火花并且烧化了刀尖,很烫,但未有其他反应了。买了4、5种,有一种还不错。

用木方角挤压凹进去,无反应。

比亚迪打了5次电话,市场部不是忙音就是无人接听,下周一再联系下看看。

网友F:
BYD

比亚迪不做真正的聚合物锂电池。好象新能源和比克有聚合物电池。

网友G(2008-11-25):
自己测一测

测容量,循环寿命,保护值(过充、过放、短路)就知道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