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做板价钱

楼主(2008-10-30):
很普通的那种纸质板材 单面  厚1.2毫米 普通工艺
请问多少钱一个平方米或者多少钱一个平方厘米???

网友A:
一般是5 6 分钱吧

一般是5到6分钱!镀金贵些!
 相关链接:http://new.qzone.qq.com/1049624740

网友B:
要看你做哪一种,镀金的要贵

要看你做什么功能的板子,镀金的贵.

网友C:
5、6分钱只要有一定量就可以做双面板了

    1990S初,河北沧州的PCB作坊在《无线电》、《电子报》等媒体上打广告,单面纸基PCB的价格是0.01元/mm2,前年打听在粤东小批量的价格是0.02-0.03元/mm2,大批量在0.02以下。做单面纸基板PCB的是专门的厂家,普通PCB厂做单面板走的是双面板工艺,所用板材也是双面的环氧板,其中一面整体腐蚀掉,所以价格和双面板差不多,只是省了过孔沉铜一道工序而已。

网友D:
0.01元/mm2,真贵呀。

老兄,应该是0.01元/cm2吧?呵呵。

网友E:
应该是c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