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阻计项目,请报价

楼主(2008-10-31):
测量电阻   10K-- 10^12 欧
           测量精度 5%

采用什么方式,一句话说说

网友A:
找个10K精阻和待测电阻并联,再去测总电阻,最后计算。
我瞎说的啊,我没做过

网友B:
10^12欧,量变,我觉得难

网友C:
RC充电时间

网友D:
AD 加标定

网友E:
用高电压行吗?

不用高压估计实现不了,高电压的恒流源。
BO512350@hotmail.com

网友F:
兆欧表阿

10^12?这个恐怕没法做。一万亿欧姆阿。也就是一兆兆欧。一般电阻测量到千兆顶天了。

网友E:
是啊,很难或不可以实现的

网友G:
空气湿度大点电阻都都没这么大

是不是要在真空环境下测量?

楼主:
做的是一个高阻计

用在静电测量上,主要是测量材料是否满足放静电要求

网友H:
无需考虑1G以下量程吧?

何必呢!!

网友I:
既然是测材料,怎么不看看材料检测方面的书

看看材料检测有关表面电阻和体电阻的测量方法然后换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