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采集模块 产品外包

楼主(2008-11-03):
GPRS数据采集模块 产品外包

1.能采集任何传感器件的输出信号
2.要求提供四路模拟量输入通道:支持0-5V电压信号,或者1-5V电压信号
                                      或者4-20mA信号,或者0-10mA信号,或0-20mA信号
                                       或者其他信号输入(端口电压最高不可以超过5V)
3.要求提供四路开关量输入通道:支持无源干节点 或 OC门输出 或者 高低电平信号输入
4.要求提供四路RS485输入通道
5.工作电压:外接交流220V输入
6.只要能完成传感器数据采集与发送即可,无其它功能要求
联系人:熊先生
           138 2317 0406

网友A:
你这个要求没人接的,太多东西不明确了

1.传感器输出信号需要明确,涉及到信号调理问题
2.到底要什么信号?电压输入通道和4~20ma电流输入信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可以两个都做上然后加个开关切换,但是就麻烦,而且成本不必要的上升。
3.无源开关节点和有源的门输出,你到底要哪一个?还是和上面的一样,都做上然后按需切换?
4.你确定要4路485?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一般的芯片满足不了,也看不出有什么用。485是可以组网的。
5.50赫兹还是60赫兹的?是否要求包容宽电压范围?
6.数据量有多大?实时性要求有多高?容错如何?

楼主:
回复楼上兄弟的提问

楼上兄弟,针对你提出的问题 我一一为你解答
1.传感器输出信号需要明确,涉及到信号调理问题
凡是GPRS模块,它当然要支持所有的传感器输出信号

2.到底要什么信号?电压输入通道和4~20ma电流输入信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可以两个都做上然后加个开关切换,但是就麻烦,而且成本不必要的上升。
提这点,我看你把问题想复杂了,电压跟电流不是对应么,差个什么,不就电阻么

3.无源开关节点和有源的门输出,你到底要哪一个?还是和上面的一样,都做上然后按需切换?
答案如1

4.你确定要4路485?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一般的芯片满足不了,也看不出有什么用。485是可以组网的。
我相信技术应该是用来不停满足客户需求的,没需求,技术怎么创新

5.50赫兹还是60赫兹的?是否要求包容宽电压范围?
请问你们家用的电源是多少赫兹的,你们家的电视要满足宽电压范围么

6.数据量有多大?实时性要求有多高?容错如何?
问这个看来你就对GPRS了解非常少了

网友B:
lz的要求确实有点模糊

1:“凡是GPRS模块,它当然要支持所有的传感器输出信号”,我经常用gprs模块,但是不但没有gprs模块能够支持所有传感器输出信号,而且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作出支持所有传感器输出信号的东西吧。
2:4路模拟量输入,这涉及到精度问题,我想8位精度和16位精度差别还是蛮大的吧。
3:“支持无源干节点 或 OC门输出 或者 高低电平信号输入”,应该是OC门输入吧,同时支持一个端口为输入和输出?这种要求还没见过~

网友C:
在北京,怎么接?

做过的产品能拼一个这样的东东.

楼主:
回复提问

各位兄弟,就是因为目前市场上面已经有产品可以满足我所说的要求了,所以才发帖寻求高手,能做的话,就请联系上面号码。在深圳的最好。

楼主:
尚未结帖,欢迎高手

尚未结帖,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电话或者QQ聊!

楼主:
21IC现在非常冷清了

感觉21IC比以前冷清许多了,不知道各位怎么认为。

楼主:
封贴,谢谢各位捧场

网友D:
传感器与GPRS无关

传感器与GPRS无关,GPRS只是通讯工具。传感器信号一般是由单片机来处理的,但要适合所有的传感器也是不可能的。

网友E(2014-10-14):
这个产品你去看看www.GSM-M2M.com 中的S260,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同时还可以提供上位机监控中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