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插座还是很有希望的

楼主(2008-11-21):
前两天,从taobao买了一个,到手一看,三无产品,最便宜,加上运费是80。
液晶段码累超便宜的,估计单片机也就是几块钱的那种。
成本应该在10元左右。利润还是很大的。

啥认证啊,黑着卖就行了。模具明显的是公模。投资几千能干。

网友A:
需要测量一下

先拿L、C分别接上去测一下吧。

L可找两个电磁镇流器串联,C可找电机启动电容,1.2~10uF均可。

网友A:
看它测的是什么参数啊

是有功功率,还是视在功率,低手做的可能是简单的电压电流取样来个乘积。
真正的功率计应该可分别测量,有功功率的测量,需要对电流取样进行傅氏变换,再求有功功率

楼主:
三无产品,管他那么多,能用就行

你是专家当然在乎了,专家级的东西不好卖。
卖就得卖给外行。

网友A:
楼上可别这么说

俺觉得做技术还是严谨些,这一点要学习小日本。
人家一等产品卖欧美,二等产品自已用,三等的卖给咱。咱们却反过来,好的卖别人,差的尽卖给自已人用,咱们可不要向牛根生学啊,大家都这样搞,中国人就真的抬不起头了。

楼主:
没办法,大环境不同

网友B:
LS,瞬时电压电流去掉直流分量后的积和平均不就是有功?

网友C:
计量插座?

没听说过。不知道能不能亮相一下那个玩意的样子?

网友D:
看来王会计在强电方面了解较少

交流电,有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说法。
在纯阻性负载中,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为0,此时功率因数是1,P=UI
而纯感性负载或者纯容性负载,相位差为90度,你猜功率是多少,是0(当然,理论上的)

现实中的负载多是阻性和感性复合负载,就像蚂蚁所说镇流器之类的。不是有人搞什么节电器吗,有的就是简单的放个大电容,试图改善功率因数。
无功功率的害处之一是产生无意义的线损,就是你电器没耗掉,电源线倒耗电了。

不过蚂蚁说得那个功率表是复杂了,其实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测量电压电流相位差就可以了。99年的电子设计大赛,我选的题目就是这个,不让用专用IC,用的是单片机和运放组成的精密整流,就是用P=UIcos公式。

蚂蚁对技术产品的看法,我非常认同。要学小日本,不学牛根生。

网友E:
re

测相位求功率因数理论上可以,实际上行不通。误差、噪声太大。特别是很强的强点里面。并且电流波形的畸变能导致不可预测的抖动

楼主:
你那个恐怕得500以上了,我说的是最简单的

都是工程师的脑袋,咋这么不开窍呢。怪不得一辈子得看示波器了。

网友A:
笨呢

家用电子电能表才不到50块钱呢,用电子电能表的方案,去掉那些复杂的机械计数装置,只取计量脉冲,搞个段码显示,估计成本也就20来元,计的绝对是有功功率
 相关链接: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2839530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