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请看内容,请回复报价和开发时间

楼主(2008-12-01):
开发一个设备, 可以读写1-25个U盘, 该设备接上电脑后,
电脑会出现一个可移动磁盘(只有一个), 往该可移动磁盘
拷入文件的话,则所以的U盘都会拷入相应文件,读的话就按1-25个U盘排名最先的那个.

请报价和开发时间. 急.

网友A:
不就是个usb拷贝机吗?

用linux写个shell脚本就搞定了。

网友B:
软件没有什么问题

硬件可能不太好做。到现在应该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B: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

http://www.usblove.com/archives/tag/usb-%E6%8B%B7%E8%B4%9D%E6%9C%BA

网友C:
要做好不容易

    首先要正确检测U盘状态,包括每个U盘的可用容量信息等的交互,不同U盘的写入速度不同也要有相应机制解决,做产品要考虑极端状态。不少类似设备是无法支持前述功能的,那当然简单了。

网友D:
PC有多少盘符?

A:、B:默认给软驱了,就算你硬盘只分一个区,再把光驱给去掉,也只剩D-Z共23个盘符了

网友D:
用批处理命令即可解决

@echo off
IF not EXIST d:xxxx.xxx copy xxxx.xxx d:
IF not EXIST e:xxxx.xxx copy xxxx.xxx e:

.....

if exist d:yyyy.yyy copy d:yyyy.yyy .
if exist e:yyyy.yyy copy e:yyyy.yyy .

.....

网友E:
PowerAnts 也不审题的?

LZ要求的是“1-25个U盘”全部映射到只有一个盘符的中间设备上
然后“1-25个U盘”全部插在那个中间设备上。

2楼正解,Linux下可以挂很多很多个U盘的,不存在盘符问题

网友D:
一报还一报啊

还得真快

那好办,弄一堆双刀的继电器,每次只有一个U盘接上PC,再用批处理搞定了

网友F:
提出一个建议

终结ls的讨论.

1.采用一个25口usbhub来实现高速通信.

2.采用过滤驱动接管U盘驱动函数.或者,重写u盘驱动.如何读写由你驱动决定.

这样避免了速度,容量等问题

我也没做过.呵呵.抛砖引玉

楼主:
能做请留下联系方式

能做请留下联系方式
电话或QQ

网友G:
我能。

有意回信pci2gpib@sina.com

网友H:
看上去不复杂

给个思路,,,接上电脑,只显示主盘(25个之中之一),将文件写入这个盘,然后下位机负责把这个主盘的内容COPY到其他盘

网友I:
电脑多接几个usb hub.

剩下的就是写软件的问题了。
虚拟磁盘。

网友J:
一定要U盘么,1-25个SD卡可以伐。

RT,如果可以,我能找到人帮你做。

网友K:
速度是问题,,

LZ的要求估计是并行写,一个一个地写就有点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