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AD9832,指令写不进,哪位指点,愿付饭钱,多谢!

楼主(2008-12-18):
AD9832,其他都好了  可能时序没整明白,就是不能出波形,很着急,哪位指点一下,感激不尽,愿请大哥吃饭!谢谢!

网友A:
可以帮忙,用过AD9832,34,但不收费。只为技术探讨

楼主:
elec_de大哥

楼主:
大哥,我的图,用51控制的

每次写16个字节
出不了波形

网友B:
AD9832疫用过 给你个AD9833的程序看看

曾经用AD9833开发过超声波清洗机的控制板 电路图未保下来
只留下PCB板,没时间整理 先发个程序看看C51

void Send9833(uint uiData)
{
    uchar i;
    SCLK9833 = 1;
    FSYNC833 = 0;
    FSYNC833 = 0;
    for(i = 0; i < 16; i++)
    {
        SDATA9833 = ((uiData >> i) &0x01);
        SCLK9833 = 1;
        SCLK9833 = 0;
    }
    FSYNC833 = 1;
}

网友C:
对啊,发送是这样的

应该发多少东西才能启动?
每次前8个是地址,后8个是数据
总共发4次,频率全发完
再发启动,可就动不了

楼主:
各位指点下吧 谢谢!!

write1:  mov  a,  #0f8h
         mov  hda,   a
         clr  a
         mov  lda,   a

     call send1
           ;*******相位

         mov  a,  #34h;#20h;#00100000b
         mov  hda, a
     mov  a,  fd4
     mov  lda, a

     call send1

     mov  a,  #25h;#21h;#00100001b
         mov  hda, a
     mov  a,  fd3
     mov  lda, a

     call send1

     mov  a,  #36h;#22h;#00100010b
         mov  hda, a
     mov  a,  fd2
     mov  lda, a

     call send1

         mov  a,  #27h;#23h;#00100011b
         mov  hda, a
     mov  a,  fd1
     mov  lda, a

     call send1;*******************频率

         mov  a,  #0c0h
         mov  hda, a
         clr  a
         mov  lda,  a

     call send1;******************启动

      ret
send1:  mov  a,  hda
        mov  senddata, a
    clr  fs1
    call dsend
    mov  a,  lda
    mov  senddata, a
    call dsend
    setb fs1
    ret
;********************************
dsend:     mov  r0,  #8
           mov  a,  senddata
jxs:           rlc  a
         mov  sdata1,  c
       nop
           setb  sclk1
       nop
       clr   sclk1
       djnz  r0,  jxs
       ret

网友D(2009-01-20):
建议运放LM358后并个电阻。

软件还没写过,不过看你的电路图,如果是直接输出的话建议运放LM358后并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