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软件被抄?

楼主(2009-01-04):
  听说现在单片机解密很厉害!
直接把封装用强水融掉,把熔丝焊上,读数据!
反汇编,哎!
  解密的全家死光光!

网友A:
楼主看来也是流言的受害者

    首先,搞解密的没有用你说的什么“强水”(应为“镪水”,强酸的俗称),封装可以被轻松打磨掉,至于焊“熔丝”,“熔丝”是非易失存储器中的数据位,早期是硅片上蚀刻出来的微导线,这些都是无法焊接的。
    解密的方法主要是绕开器件的加密位,完全是技巧而已,虽然也有强力的微探针读取法,但除了专业IC厂,作坊式作业的解密分子是没那个条件的。
    对付解密最主要的办法是选用专门加强设计,未留“后门”或加密缺陷的产品,当然还可以采取外部附加措施,但会造成成本上升,所以正确选择器件是首要的,但本质性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法律,法制是基础,政治体制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制的实施和形式,只是短期内在中国恐怕看不到乐观的前景,能做的只有选合适的器件和加强自身的抗**技术能力而已。

网友B:
利用附加服务来吸引买家

网友A:
仅利用附加服务是很难实现普适的“吸引力”的

选择合适的器件很重要。

网友C:
防止软件被抄的招儿很多,

个人感觉最好的办法是“抄了也没用”。
比如:很多数据库软件是开源的,但是没有银行敢直接使用,而是全都购买商业版本,为什么?因为数据太重要了,必须拉个陪绑的一起承担风险,银行的数据比软件成本重要得多。这是从客户价值防盗版(客户怕盗版,盗了也没人用)。

还有开源商业模式的软件,不用抄,直接就给你了,通过增值服务和技术支持赢利。ARM不是也把IP授权给其他公司,从而达到比自己做还要好的效果嘛!这是从商业模式防盗版。(自己欢迎盗版,从别的地方赢利,盗版越多,赢利越多)

从价值链防盗版,不是单一产品,而是一系列配套产品,环环相扣,盗版其中某个软件没有意义。(不靠单一软件,而是靠价值链)

租软件而不卖软件,比如:杀毒软件,5元包月。

总之,软件被抄很常见,防是一方面,换个思路想想,怎么让别人抄了没用,抄得越多,你赚得越多也是比较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