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一般量产电子产品的利润多少为宜

楼主(2009-02-02):
技术一般,但有突出之处!不知这种产品保证怎样的利润定价合适!

网友A:
一个产品的利润率有多高?

一般而言,有完善财务制度,按章纳税的企业,薪水处于平均水平,年开工率80%,至少需要20%的毛利,才能维待运作;
而私营小企业,5%的毛利都在玩命,生存的空间看起来很窄,最佩服中山番禺一带的私营企业,把线材做到相当的廉价,一条1.5m长,双股15支0.1mm的24#线,带5.5mm电源插头,质量还过得去。6毛出货,一分钱都不能再低了,低一分便要赔本,多一分则要丢掉客户。看起来很坚难,但小老板们通常还活得不错。俺有许多小客户,整机材料成本50元,成然53块出货。可想而知他们的工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传统制造业,除非垄断行业,或做到行业排行前几名,毛利通有30%可以算是曝利...
当然,我也听说过有人将三、五十元成本的产品,卖到300块,800%的利润,那就完全是靠忽悠了...而这个产品,却是30年前便成熟的CATV的简化版。
因此,一个产品的利润率,究竟是10%, 还是再加100倍,完全看市场的透明度,及客户的知识面。

网友B:
呵呵,我看10倍的利润差不多。

工业设备都差不多,甚至更高。
比如一个s7-200的PLC,我看连500都不值,怎么不卖个5000多啊

网友C:
材料成本*2,不算其他费用

网友D:
具体的产品和项目 是不同的

网友E:
这种有定式的啊。

看产品的复杂程度。 也要看量多少。   呵呵。 没有定式。双方接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