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模块项目,寻求合作

楼主(2009-02-12):
有一个小项目,寻求技术合作,有兴趣的朋友请发邮件给我hjdwork@hotmail.com

技术规范:
1, 模块工作于发射或者接收状态,由外部信号控制;
2, 发射信号为IQ调制,两种功率软件可选:2W或者12.5W;
3, 同时接收三路信号,两路做IQ解调,一路FSK解调;
4, 自我保护功能:发射功率自动控制、天线驻波比检测和保护、接收大信号保护、电源保护;
5, 故障自动检测,包括输入本振故障等;

指标:
1, 发射频率155M~163M,25K步进软件可调,精度为500Hz以内;
2, 发射功率2W、12.5W;
3, QPSK/9.6Kbps
4, P1db点:43dBm
5, 驻波比大于2.5:1时,告警并关闭
6, 接收饱和-7dBm
7, 灵敏度-107dBm
8, 临道抑制:大于50dB;

工作范围:
-40~60摄氏度

网友A:
这个项目不小

灵敏度要求倒是低了些

网友B:
能写出这么详细指标的人

应该会做此类项目,呵
比较类似无线视频+指令
指标都不低,一个人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网友A:
-107dbm

若是PD则不算太低,若是EMF便太低了,11年前玩对讲机都玩到-120dbm(EMF)

改错,把-13dbu写成-130dbm,罪过罪过...

楼主:
这个项目是有一定难度

如果过去做过,请联系我合作。如果过去没有做过,恐怕短时间内难以完成。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C:
是有一定难

网友A:
8万,权当复习功课

一板出工作样机,第30天
二板出市场样机,第50天
三板过CE/FCC,第65天

做过25W海用机,轻车熟路,当年的软件搭档,就住在这附近

网友D:
我也来了

网友E:
除了工作范围:
-40~60摄氏度
这个-40度有点难。
如果是-10度,那就好做多了。

网友D:
射频 自己没有几个人 仪器很不好玩的

网友A:
焊板子倒是需要一个人

那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线路设计,Layout, 调试一气呵成,才是合格的RF工程师,要那么多人干嘛?找几个人来教?比自已干还费劲,东西做出来了,银子也分玩了,自已白玩一场,哈哈

频率基准源肯定是用成品TCXO,用普通5ppm晶体来补偿是不可行的,生产一致性不好,当年俺抱着chamber补偿了半年, 才补到-40~70,2.5ppm,但是需要做成模块,晶体还要事先筛选,直通率太低,也相当于做TCXO了,不能把振荡器直接上到目标PCB上。

8w的分配:硬件6W, 软件1.5W, 测试杂费0.5W, 按150元/小时计

网友B:
蚂蚁

8w,器件都花去不少

建议纯工钱8W

网友A:
你这样,不把楼主吓坏才怪

客观点好

楼主:
8W高了点

也是一个大项目里的一部分,我们几个人都不熟悉大功率射频,所以想找人帮忙做做。知道有难度,但是8W的确超出了预期。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把联系方式发送到俺的邮箱里,大家细聊。

网友A:
软件比较简单,可以你们写

你们系统的MCU提供几个IO即可,硬件的费用,打折了便提不起精神,磨脑子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