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公司合作的方式有哪些?

楼主(2009-02-14):
我有个OTP芯片软件,想与一公司合作.不知道哪个途径好

自己又不想做生产,只想给别人生产,自己拿提成.

烧录器又不支持计数自毁功能,很难控制产量. 除非自己请人去烧录.
做芯片吧,对方又需要月结~~

做生意真有点难哦~~

大家都出出主意.

-------------------------
鉴于老版都不明白,补充一下:
1,厂家自行买芯片.我们把软件下载到烧录器,提供烧录器给厂家自行烧录
2,自己请人去帮烧录
3,芯片代理商帮烧录,再将芯片出售给厂家

俺考虑了以上三种方式,但是都有风险.
1,担心厂家把烧录器都拆了
2,不知道厂家产量是否稳定,请人浪费人工.
3,厂家要求月结,自己没有这么多资金.

个人与公司合作时,请问大家一般采取哪种合作方式的?

楼主:
看来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还是比较少

网友A:
什么芯片,可以发个邮件给我。

网友A:
或者尽量采用stm32f,用我的IAP方案和手持机。

网友B:
avr芯片可以使用我们的脱机下载器解决此问题

网友A:
LS的东西不错。

网友C: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D:
請廠商買好IC給你 然後燒錄再還給他就是

請廠商買好IC給你 然後燒錄再還給他就是

网友E:
先收款,后发货

强势一点

网友E:
你给他抓住了"要做成生意"的心理

你要反过来抓他的心理, 生意人...

网友F:
同意大蚂蚁,嘿嘿

网友G:
烧录还要请人?巨量?

自己烧录,定期结帐(要货清前帐)。
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口碑,其次才是技术。

网友H:
量大的话去做掩膜
找个代理商 延期付款不久行了
当然如果你不舍得给人家赚钱,那就自己受累

网友I:
款到发货,没得商量

你是弱势的一方,一个MCU的成本,在产品里占的比重又不大,对方应该能接受。

MCU与其他器件不同,烧好程序后,对方如果不要而不付款,就是一堆废品!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思路开阔了很多

8楼 xiangqin59 的建议不错,在封装片行得通,但这是裸片,行不通咧. 芯片要在绑定后,封胶前烧录.

9楼 蚂蚁大虾 ,多谢你的精神支持和心理战术! 哈哈~~~~~~~~~~

12 13楼: 大于 10K/月. 掩模~~ 考虑之中. 做掩模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绝对不能让芯片商知道你的产品信息! 否则,产品畅销的时候就有麻烦.
         另外俺不是不愿意给钱别人,而是不知道怎么给. 俺倒是愿意让出20%的利润.

14楼 awey 提得好,个人跟公司合作,自己是弱势的一方.

看到各位的建议,思路也开阔了很多.

如果确实没有其他好办法,只有请人烧录了. 像awey说的,先给钱再烧录.呵呵~~~~~

网友J:
1: 量产稳定吗?
2:烧录器放在一个全封闭盒子里面,再贴上封条。
3:烧录器上自行加上个计数器(每OTP一次上面计数一次)。这样才知道厂家产量。

网友K:
LS的建议不错!

最好再跟厂家烧录器使用签订协议

网友L: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