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用的号筒,不就是高音**?

楼主(2009-03-09):
这个模块需要实现的功能是:
有三个喇叭(分别可能是高音**、中音、低音),系统需要检测三个喇叭是否都工作。可能工人会把某个(比如低音)喇叭的接线没有接,这样就只有2个喇叭工作。仅仅需要检测喇叭是否工作即可,喇叭的声音效果等不用管了。
这个项目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使用环境:工厂生产流水线,所以各种各样的噪音很多
2、误检率和漏检率要求很低(这个很重要)
3、由于是工业上面用的,所以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
4、探测器不可能离喇叭太近(大概3米左右可以接受)

以下是系统的其它信息:
1、成本不敏感
2、体积不重要
3、可以使用收音机、cd播放你选定的声音

有谁有这样的方案?

网友A:
很简单,这里大多都能做

只是...

"高音**"??? 没听说过:-)

网友B:
设计及制作这套检测设备很简单,
但不知道周边的工人是否受得了。

网友C:


楼主:
2楼想得太简单了

我搞电子也搞了5年多了,高手不敢自诩,但大大小小项目也作了几十个。如果象你说的那样这么简单,这里大多人都会做,我真该转行或跳楼算了。

网友D:
我接,出多少银子?仅提供方案也行.

网友E:
这个东西确实不算难

看楼主所言:
1、成本不敏感
2、体积不重要
3、可以使用收音机、cd播放你选定的声音

关键是思维对路,如果有正确的思路那么本站确实很多人能做,但这些人中不是都能具备正确思路的,这才是关键。

网友F:
发几个固定频率的声音(避开常规的噪音频率),然后检测

这样行不行?

网友G: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LZ确定

1、是否三个呐叭放置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位置如何很关键。
2、是否三个呐叭共一个音源?
3、呐叭的功率一般在多大?

说说我的思路:
1、如果三个呐叭位置是按照120度放置,或者相互距离很大,超过4米,可以考虑MIC阵。这个肯定可靠。(这个还要看你的环境空间多大,主要考虑反射回音)
2、如果相互之间靠的很近,就有点麻烦了。提供一个思路,不一定可靠:需要用算法来实现:分别播放类似DTMF码的声音,依据接收的信号的频移和幅度来判别。这个需要选择适合的频率信号组合是关键。我想这个试验的功夫要做足了,否则就难以保证可靠。即使这样,最好还是结合MIC阵来处理。这样能够屏蔽掉你的大部分环境声音。否则工厂里的环境声音,嘿嘿,可靠性就难说了。

网友G:
还有,如果遇到效果失真的呐叭,呵呵

我建议lZ还是MIC阵吧。

网友H:
可怜了那些工人了.

还是用反馈测试吧/

测试设备安装在插头上测阻抗.

功率足够小吧.否则工人会去法院起诉你的.

选高频,中频,低频3个频段分别测量.

这个设备体积也不会太大.

网友I:
呵呵,我又想起了联合利华那个检测香皂的故事了。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给音箱厂做的检测设备,看你的要求,可能是的。
我们这边音响厂遍地都是,监测方法也很简单,播放音乐,接上待测音箱由QC人员直接去听,不光少接一个喇叭人家能听出来,哪里漏气,共振什么的小瑕疵都能发现。
如果一定要做检测的也可以,播放20HZ到20KHz的白噪声,然后做个频谱分析的设备去监测,这只是个思路,具体怎么做我就不多讲了。

网友:
博士后与民工均有办法

网友J:
非常简单

在喇叭电路中串个电流互感器,用个EE16的小铁氧体磁芯就行,初级绕个一两圈,串到喇叭线路中,次级绕个几百圈,然后加个全波整流电路,得到的电压串个电阻并个稳压管驱动一个小LED。因为初级圈数少,几乎对喇叭音质完全无影响。
当你播放音乐时,如果LED不亮,就说明喇叭没接好。
因为变比大,即使喇叭声音很小,LED也可以亮。
或者你不接LED,你接个报警器,3路中有一路长时间无电压你的报警器就响。

网友K:
en,匠人和我想的一样!

这个方法才是正道!

楼主:
回16楼

回匠人:能够在喇叭上面做工作那当然简单了,问题的关键是3个喇叭就放在那里(在汽车里面),相距也不大。如何能够检测是否3个都在工作。喇叭在给我们客户的时候可以保证是好的,但工人是否正确地在安装的时候把它装好,这正是我们要检测的,所以不可能把它重新拆掉,测好过后再装上:)

回7楼:只要你能做,并且离上海不远,银子好商量。关键是能够做出来。
回8楼:你说得对,关键是思路,思路对了,这里很多人都会做。
回9楼:我也不知道,但从客户现在使用的设备来看,这种方法可行性较低。
回10楼:1、喇叭放在汽车里面,相距不大,大概30cmm左右
        2、它们是共用一个音源
        3、喇叭功率就是普通的汽车音响,不大。
   你说的mic阵倒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可惜你不在上海。
   谢谢你提供思路 :)
回13楼:关键是不能把安装好的喇叭拆下来。

网友L:
做语音识别吧,

低中高各放一次"Hello",探测器听不到三次hello就说no hello

网友M:
这个只能做频谱分析了

看他的意思是:客户已经在汽车装好喇叭了,分频器也装在里面了,只能从外面想办法检测哪个没接好线,这个只能播放一些特定音频,使用一个单片机或DSP做个FFT分析就知道了,至于双MIC消噪好像已经有好多应用了。

网友J:
你没搞明白

并不是要动喇叭,而是直接把这个电路做到功放里面,或者是串在功放出线的地方。

网友J:
对驴弹金银铜铁锡钢琴,不是一般的累

网友N:
LZ是微软出来的,善于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主

网友O:
需要功放吗?三个不同频响的喇叭,有功放的话我耳朵一听就知道哪个没响。

三个喇叭组合,其阻抗一定,任何一个喇叭断路都会造成其总体输入阻抗的变化,需要那么复杂整那么多事么?

网友O:
LZ欠我钱了,菜鸟在上海,同城转账不收手续费的

楼主:
26楼?

我欠你钱?搞笑还是我忘了??

我最怕欠别人钱了,请电话联系我。

网友I:
偏偏lz不考虑14楼的方案,哈哈,

************
如果一定要做检测的也可以,播放20HZ到20KHz的白噪声,然后做个频谱分析的设备去监测
************
恰好我做汽车音响的,这个思路实验过的。要不几用扫频仪,AP的接上电脑就行。要不DAAS LMS也可以。

引用 楼主:
创业|外包|承接 ←返回版面

18楼: 回16楼

回匠人:能够在喇叭上面做工作那当然简单了,问题的关键是3个喇叭就放在那里(在汽车里面),相距也不大。如何能够检测是否3个都在工作。喇叭在给我们客户的时候可以保证是好的,但工人是否正确地在安装的时候把它装好,这正是我们要检测的,所以不可能把它重新拆掉,测好过后再装上:)

回7楼:只要你能做,并且离上海不远,银子好商量。关键是能够做出来。
回8楼:你说得对,关键是思路,思路对了,这里很多人都会做。
回9楼:我也不知道,但从客户现在使用的设备来看,这种方法可行性较低。
回10楼:1、喇叭放在汽车里面,相距不大,大概30cmm左右
        2、它们是共用一个音源
        3、喇叭功率就是普通的汽车音响,不大。
   你说的mic阵倒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可惜你不在上海。
   谢谢你提供思路 :)
回13楼:关键是不能把安装好的喇叭拆下来。

网友P:
瓦!!

小聂还知道白噪声
乖乖!!

网友Q:
。。。。。

引用 网友M:
创业|外包|承接 ←返回版面

20楼: 这个只能做频谱分析了

看他的意思是:客户已经在汽车装好喇叭了,分频器也装在里面了,只能从外面想办法检测哪个没接好线,这个只能播放一些特定音频,使用一个单片机或DSP做个FFT分析就知道了,至于双MIC消噪好像已经有好多应用了。

----------------------------

这个是正解

网友H:
那个白噪声哥们

给他生成一张,
高频,低频中频的cd.
让他放进去,直接搞定.

也很简单,录音:敲一下铜啵.敲一下鼓...然后把这2个声音的高频和低频都滤掉.

听到2声好听的,一声难听的即可.

楼主:
已经找到了

在上海找到一兄弟来做,谢谢大家关心。做好后再赛赛方案。

网友R:
LZ是来套方案的,以后大家小心了

我和LZ聊过,也给LZ提供了解决方案,当时我的方案是:
1、由单片机控制FM调频信号输出20Hz~20KHz信号。
2、调频收音机收到信号后进行播放输出
3、用MIC矩阵采集各种频率信号。由于高、中、低声音能在各自的频率中才能产生最好的校果,如50HZ的声音,在高音喇叭里是听不到的,而20KHZ的声音在低音喇叭中也没有响声,因此,就很容易采集到各喇叭是否工作正常。

4、在昨天LZ还说该方案要和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去谈,还没有确定下来,而今天就说该产品已经确定有人在做了,很明显是在套用套大家的方案。

5、我到不是说,LZ是在套用我的方案,我想给他提供方案的应该还有其它人。

6、如LZ想说明事实,就应该出来说明你目前使用的方案不是套来的,也可以说出你现在使用的方案是什么,我想现在说出你的方案,并不会影响你的产品开发吧。要是不说,哪就说明心里有。。。

网友S:
浸浸盐水

楼主:
回33楼

方案放在这里还是不合适,已经发到33楼的邮箱里面了,请查收

楼主:
再回33楼

网友S:
再次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