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项目好做吗值多少!

楼主(2009-03-24):
有一20A-2000A的电流导体,测试其中的温度,最大120度,在通过433M无线发射,电源通过电流导体做一CT电源,CT电源感觉很不好做.没接触过,测温模块和无线发射模块也在100度左右的环境中工作,母线中电流比200A大时还会产生很大的振动.
2000A会不会有生命安全啊!吓人呢?这么大电流加在人身上几秒就没了?
看看这项目值多少,做起来好做吗?没接触过CT电源啊

楼主:
各位高手解答下小弟的问题

在100度温度下工作,电路设计元器件选择等都要考虑些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A:
基本上

这个项目对你来说,很难

网友B:
这好像就是高压电缆接头测温啊

这好像就是高压电缆接头测温

1.考虑不用CT,直接用电池,单片机低功耗测量,过温连续发送,不过温非连续发送.
现在的片子功耗都很低,700mAH电池,用个3-5年没有问题.

2.考虑温度传感器紧密接触待测母排,其他的不和母排紧密接触,采取一点隔热措施.

作出来应该难度不是很大.

至于值多少钱,要看能给人家带来多大价值.综合考虑,不能只看自己的劳力

楼主:
他CT电源另外也要做个项目的好象

所以电源要做的,现在这玩意不太好搞

网友B:
CT要找互感器厂家定做

CT要找互感器厂家定做.

至于转换为供电电源,
大概CT可以等效为电流源,
google一点电流源转化为电压源的电路,

再请教一下周围模拟电路好的人,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C:
能不能考虑一下红外测温什么的

能不能考虑一下红外测温什么的,以前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讲的就是用红外拍摄来确定整个系统的温度结构的。
另外CT电源这一块可以找专业的CT厂家问一下。他们都会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B:
红外测温,价格不菲

红外测温,价格不菲

网友D:
红外测温不贵的

如果只要求到1度,几百块搞定。这种最大120度的,用电路做划不来的。工作环境太恶劣了,要求很高。

网友D:
这个都有了专利了

别人也有了已经做出来的:
高压设备电缆接头的在线测温方法及其装置
申请号/专利号: 200810124298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压设备电缆接头的在线测温方法,温度传感器贴在金属导电体表面,电流感应线圈套在金属导电体上,电源电路、微处理器及无线发射器通过电路板安装在金属导电体上并密封在绝缘体内;被测电缆接头三个输出端的数字识别编码写入各自微处理器内;三个由绝缘材料封装的金属导电体分别安装在电缆接头三相输出端,各电流感应线圈感应出电流经电源电路处理后,为各自的温度传感器、微处理器和无线发射器提供工作电源;微处理器将监测的温度信号及对应的识别编码通过无线发射器发送;无线接收器接收各路无线电信号解调成数字信号传送至显示仪表,显示仪表接收并识别三个对应电缆接头。本发明能准确及时地在线监测高压设备电缆接头的温度。
申请日: 2008年07月08日
公开日: 2008年12月10日
授权公告日:
申请人/专利权人: 周骁威
申请人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创新科技楼北区B2座
发明设计人: 周骁威
专利代理机构: 常州市维益专利事务所
代理人: 贾海芬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分类号: G01K7/00;G01K7/18;G01K7/22;G08C17/02

网友A:
只要用了无线发送了数据,就属于侵犯了他的专利?
太严重了吧

网友B:
狗屁专利

狗屁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就是假牙

网友C:
看看那种红外测温器,便宜的很。

网友B:
发明专利也可以被推翻

发明专利也可以被推翻.
而且国早已有N多家使用类似的方法.

不过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能申请到发明专利,倒是没想到.

网友D:
发明专利可不好推翻

发明专利也可以被推翻.
而且国早已有N多家使用类似的方法.

不过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能申请到发明专利,倒是没想到.
~~~~~~~~~~~~~~~~~~~~~~~~
中国对发明专利实行先申请制。就是说,公示期结束没有异议,以后就不能再推翻了。实用新型只要你证明前面有论文之类的公开性的东西和他一样,就可以推翻,发明不行。

网友B:
对中国的专利,真是无语了

对中国的专利,真是无语了.

那么多厂家一直再做无线传输测温,

这么个东西怎么就能申请到专利呢?

好像专利可以裁定无效,这是不那么容易,

共用公知的东西不能申请为专利,

网友D:
那就要想办法证明他的东西没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基本上就是看谁的律师强了。发明专利的有效性裁定,弄个一两年绝不是什么新鲜事。

网友E:
原理上说这个项目不难

ct电源随便找个电路的老师都能给你搞定。

只是要工作在100度,无线模块基本上没有可用的。

用在什么地方?能通风散热吗?

如果不能散热,这个项目基本扯淡。

200-2000A的电流?哪里用?核电站还是电磁**?

网友E:
看看那个专利

楼主:
他 2M就行了

红外通信可以吗

网友B:
红外要考虑时间长,灰尘的影响

红外要考虑时间长,灰尘的影响.

2.4G无线,比较好,抗干扰应该比433M强

网友D:
2.4G距离短

433M比较容易做到大距离。

网友D:
CT电源未必很好搞

ct电源随便找个电路的老师都能给你搞定。
~~~~~~~~~~~~~~~~~~
一次电流不稳定的话,这个也不好弄得。我以前做一个CT线圈转电源,要我考虑2%电流下能持续工作,20倍短路电流下不能出问题,我想了一天然后疯掉了。

网友B:
人家给楼主开多少?

人家给楼主开多少?

这个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工作量也不是很大,

还真不知多少钱合适???

网友E:
别想太复杂

引用 网友D:
创业|外包|承接 ←返回版面

24楼: CT电源未必很好搞

ct电源随便找个电路的老师都能给你搞定。
~~~~~~~~~~~~~~~~~~
一次电流不稳定的话,这个也不好弄得。我以前做一个CT线圈转电源,要我考虑2%电流下能持续工作,20倍短路电流下不能出问题,我想了一天然后疯掉了。

------------
别想太复杂,动手做做看。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