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强度远距离测量难题

楼主(2009-04-03):
现在要做一套磁场测量控制器,一个非常微弱的磁铁,放在测量器最远距离1米处,当N极对准磁场传感器或磁敏电阻时,LED指示灯亮,反之,当S极对准时,LED灯不亮。

要求能避免地球磁场干扰,稳定。

有没有合适的磁场传感器或者磁敏电阻推荐?其他无要求。。。。。

最好有做过的可以和我交流下,可报酬。
最好在杭州。
QQ 164448261

网友A:
只能用地磁传感器实现

避免地球磁场干扰的方法可用车载电子指南针修正车体干扰的方法,首次使用前做一次即可。

网友B:
在你的N极上加装一个小小的反射镜吧

或者想办法就把N极弄成镜面。如果S极和N极本来就是镜面,那就把S极上贴一块毛面。然后一切就变得无比简单了。

楼主:
感应距离这么长啊,没那么容易吧

楼上的能不能具体一点,这么微弱的信号,这么远的距离,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搞出啊

网友C:
这个我也有兴趣

有方案吗,杭州哪里的。我也在杭州。

网友A:
这个项目当然不好做

设计者要有相当扎实的模拟电路功力和相关理论水平,电路却不算复杂。

网友D:
re

这个我做过,但1米的距离,又是很弱的磁场,恐怕很难,至少测量点的磁场强度和地磁一个等级,你的具体应用是什么场合。

楼主:
你能做吗?大哥,chunyang

引用 网友A:
创业|外包|承接 ←返回版面

7楼: 这个项目当然不好做

设计者要有相当扎实的模拟电路功力和相关理论水平,电路却不算复杂。

签名:

楼主:
没人能做只好推掉了,可惜

失去了一次很好机会。。。。。

网友A:
未必是什么好机会

    显然,这个不可能是量产产品,甚至不是什么必须,如此前提下,正常的开发费用,呵呵,我不相信国内会有人愿意出。

网友E:
参考超市,书城磁性标签的识别工具

识别有无磁性不难,难在lz还要识别出公母雌雄来就不容易了

楼主:
要量产的。。。。。

网友F:
磁性微弱到何种程度?

看了这么久, 没有实质性的指标, 提醒楼主一下.

地磁的强度约0.00005高斯, 实际上, 在大型铁磁性材料附近, 由于磁化作用, 磁感应强度大增, 如果你这个磁铁在1米外的磁场强度, 远小于地磁, 那就不要去想它了.

网友B:
楼主不开窍啊

你不就是要那块磁铁的位置么,有了位置,多远地方多大磁场N极S极不是全都可以算出来么。那么,要么在磁铁上加个位置传感器,要么用反光法直接测位置(或者说N极S极指向)。干嘛非要去测那个小磁场啊。

网友G(2009-12-15):
用光学,更容易。

网友H:
还是要有具体参数才好说,这个项目这龙统。不是那么好搞。比如说,你检测多小磁铁,磁场有多强,一块磁铁和一块磁针相差太远了

网友I:
请问:
1,“对准”精度是多少?
2,要求响应速度(时间)多少?
3,对检测器的体积有无限制?
4,能承受的材料成本多少?
5,磁铁是最适合的信号源吗?
6,被测磁铁位置和地球方位固定吗?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