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会vb的帮忙

楼主(2009-06-23):
做个检测仪器,本来用6.5液晶+触摸都调试好了,可是定作方要在pc机上显示操作,所以诚心在这里找个搭伙的,负责pc上位机程序编写,有感兴趣的吱声

楼主:
你先大体报个价

做个检测仪器,本来用6.5液晶+触摸都调试好了,可是定作方要在pc机上显示操作,所以诚心在这里找个搭伙的,负责pc上位机程序编写,串口传输显示数字量,有感兴趣的吱声,发送传输hex数据不超过20组,具体如下:

1,上位机发送开始数据,下位机检测;在界面上有相应开始、停止按钮
2,下位机发送自检数据四组,上位机文字框显示;
3,下位机发送双通道一组数据,上位机文字框显示(OK/NG);
4,下位机发送双通道五组数据,上位机文字框显示数字;对应数据可设置,超限报警
5,上位机设置双通道十组数据传送下位机,下位机接收反送数据上位机文字框显示
6,上位机分类计数统计3,4,有相应文字框显示数字
7,双通道计数满40打印,打印3,4,5,6

打印功能我可在下位机实现

网友A:
最好在同一个市的较为合适,这个通常要有个联调过程的

楼主如在南京的话,可找我来聊聊,外地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B:
re

同意楼上说法!
看你那个功能,你随便上网上当一个串口源程序改改就可以用啦,不用找合伙的了。

网友B:
如果想交流加我QQ:

楼主:
先给个大体价格吧

我参考一下,别一口吃个胖子啊

网友C:
如果用LabVIEW,一天帮你搞定。

如果用LabVIEW,一天帮你搞定,费用****块不多吧;
如果用VB,一周帮你搞定,费用****,最好是同城。
------
前者,你快递无故障硬件过来,两天后帮你快递过去,附带调试OK的光盘;
后者,最好本地测试,4楼说得好,外地不太好办。
从性价比的角度讲,我更希望是前者。
------
去掉价格吧,免得其他人有异议。

网友D:
如果用LabVIEW,一天帮你搞定。

  卖白菜价的高手哦!

网友E:
ko_wangph labview功力这么强咯

佩服中,羡慕中,仰望中。。。。。。。

楼主:
zwjgg,你在哪个城市?

如题:如果在地球的话我可以前往

楼主:
古道热肠

时间多长搞定?我可以带着硬件前往

网友A:
这种软件连带调试没特殊要求通常一个月能搞定

您的功能需求不详细,也无法准确预估工期和价格.
比如串口通讯是PC机为主,还是以控制器为主?
下位控制器是从,还是主从可互换?
最大数据流量为多少?平均流量是多少?
是否考虑过出错重传.通讯协议是否有现成的?
是否有同类产品的成品软件可作参考?
这些细节都会影响到开发的难易程序,进而影响到开发成本.

网友F:
无语

楼主那里人?

网友C:
楼主好。

说说我白菜价的情况吧。
-----------
比如串口通讯是PC机为主,还是以控制器为主?(PC为主)
下位控制器是从,还是主从可互换?(下位机为从,不可互换)
最大数据流量为多少?平均流量是多少?(从楼主需求看不会很高)
是否考虑过出错重传.通讯协议是否有现成的?(最好有,没有弄个简单的也行)
是否有同类产品的成品软件可作参考?(不需要,但是需提供下位机软件参考)
这些细节都会影响到开发的难易程序,进而影响到开发成本.(确实,所以我收回承诺,承诺价格只是针对楼主帖子中的基本功能需求——其实楼主的需求也确实很基本了。)

-----------

网友G:
在广州可找我,vb cvi del均好

网友F(2009-08-14):
这个简单,楼主是南京的吧,可以找我,QQ:64687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