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及三极管驱动电路设计外包

楼主(2009-07-01):
用三极管做过相关MOSFET驱动电路的高手请联系ultralogic@live.cn

网友A:
去找《数字电路》

第三章的图腾柱,如果第一章不是布尔代数,那么就在第二章了

楼主:
现在问题是自己设计的效果不太好

希望能有做过的推荐一个成熟的电路节约时间呀

网友A:
多高的频率?占空比范围?上升/下降沿的时间?

网友B:
还有是不是浮动栅极驱动?

当然这些都有现成的芯片可用的,如果要三极管的花就要花功夫了。

网友A:
他要得到的是150nS的短脉冲

驱动波形上/下沿时间为10nS,没那一个集成驱动可以完成。
不过,磁驱动是可以实现的,利用可饱合磁芯的分布参数谐振,在驱动关断时,漏感谐振,可在极短时间内抽取很大的栅苛。
曾经用在三极管驱动电路上,实现13003在400KHz下的关断,速度比抗饱合,比例驱动快了近十倍

网友:
碰巧实现过一个20ns宽度脉冲驱动MOS管

网友C:
跟我一伙的?

怎么感觉跟我以前找的方案差不多啊,不会是一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