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项目,不知用zigbee是否合适

楼主(2008-02-12):
同时给五千个点发布不同的指令,面积在直径1公里的范围内。我考虑用,20个zigbee节点,每个节点向250个Tag发布指令,指定频率为3秒一个,指令数据量为20BYTES。急,请各位高人指点。或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主要考虑数据流量是否跟得上。
用于灯光控制。

本项目需外包,地点深圳。
联系:efish.sz@qq.com

网友A:
可以讨论

Node怎样分布? 是双向的吗?
开发zigbee(TI)/Z-wave项目, 433M/868M/915M自组网,RF抄表系统,
多地址透明传输, 有关MCU/ARM的项目.

sz_edesign@126.com

网友B:
以前做过类似的

以前做过类似的无线自组网络,用于居民小区无线抄表
自动路由,三级四跳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我自己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个应用的特点是快速将不同的命令发出,且保证同步,采用zigbee的方式是否可行?

我想,这样的系统才可以:
广播一个无线发射,所有接收端接收同一个组数据。  这个数据是5000个点的命令组成的,每个接收端通过自身运算,取出自己的命令。 这样才能保证同步。

如果一个一个的发命令的话,发一遍命令不知要多久了。

那么用什么方式发射呢? 接收端用什么处理器,毕竟接收点太多,成本是要考虑的。

网友C:
13964074 的qq群专门讨论zigbee

虽然我不太懂。

网友D:
这个用zigbee不合适,如果不考虑数据回传的话广播的方式应

网友E:
zigbee功能强大,成本有点高,速度不见得快

楼主:
fsk

有人推荐FSK,可行吗。
将所有点的控制信息同时以广播方式发射,每个点接收后,根据自己的地址码运算出命令数据。

fsk的速率可达多少? 发送、接收的距离限制多少?

网友A:
关键是需求

若是双向传输数据, FSK工作量要大一些

网友F(2010-08-19):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项目啊?
在一个空旷平整的足球场大小的地方对标签(移动节点)进行平面定位,大概会有1000-5000(如果系统造价过高,可以考虑减少标签数量)标签,标签会在贴着地面(或水面)的,对一个标签定位后一段时间这个标签会留在原地,但它发送的信息可以不处理了,系统会通知你什么时候才需要重新对哪个标签定位。系统需安装在室外,考虑到防水等因素,标签以及电池要用2cm左右的塑料密封包裹,精度要求在三米左右。固定节点的数量不限制,但请尽量减少,固定节点安装的高度以及天线都没有限制,固定节点与标签之间可视,定位的时间要求不高,5-10秒一次都可以了。
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做。我的QQ号是929844854

网友G:
11 楼好像“文不对题”:lol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同步控制5000个灯光终端的亮和灭吧? 不需要定位

这里有3个关键问题:
1. 单向还是双向?双向即各个灯光是否需要反馈自身信息)
2. 灯光的更新速度是?
3. 根据项目要求,各个灯终端的成本是多少?

另外,若条件允许楼主也可以考虑用有线电缆(如CAN或RS485)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