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不上目标板

楼主(2008-05-09):
(无正文)

网友A:
RE:

先要排除仿真器和CCS的问题,连接一些好的板子,看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跟闻亭确认仿真器是不是坏了,是否要更新相应的驱动程序。
如果仿真器和CCS都没问题,那就需要检查硬件。检查一下DSP是否已经脱离了Reset状态,是否有CLKOUT输出,一些READY,NMI,HOLD信号是否已拉高。另外,要查一下DSP JTAG信号是否正常,如果JTAG接头和DSP JTAG口的距离超过6英寸,需要中间加缓冲。

网友B(2011-09-23):
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B:
或者是gel文件装好了嘛

网友B:
或者是gel文件装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