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功耗

楼主(2008-05-09):
这么多人问430的问题,我也凑个热闹。

我用的是F135, 看到Datasheet里面写执行LPM4的话,430的耗电只有0.1uA~2.5uA,为什么我执行LPM4之后,用电表量却是800~1000uA呢?!相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A:
用电表测?

用万用表测的吗?可能不会很准哦,又不是理想的电流表。测量这样的低功耗产品估计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B:
to lz

不知道lz是如何测量的,如果把外围的器件都串在电表里的话,测量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