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HPI对于dsp和主机的时钟要求

楼主(2008-05-11):
是否要匹配,比如我看到TI的一篇例程上就是单片机给DSP通过HPI写两个数,之后中断DSP把这两个数相加,再中断单片机返回,这样的简单应用对DSP和单片机的时钟还有什么要求吗?

   本人弄这个HPI的好久了,实在是不看不出程序哪里还有问题,都是按照例程一步步走的,唯一不同的就是430我用的是DCO时钟,大概1M,DSP的时钟就是外接了一个8M的晶振,问题出在时钟上?

网友A:
没什么要求

对DSP和单片机的时钟没有要求, 一般DSP的处理速度比单片机快, 所以不用担心DSP来不及读写HPI口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