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2012如何利用MCLK测量SMCLK?

楼主(2008-05-12):
我用MSP430F2012的内部震荡,内部低频震荡频率很不准,而且不同的片子,离散性很大。

而内部高频震荡比较精确,如何利用MCLK时钟频率测量SMCLK时钟频率??

网友A:
楼主是用VLO做的吗?

VLO的确不是很准,典型值是12,最小到4最大可以到20。。Orz。所以说,在要求精度的情况下,需要使用到外接晶振。选好晶振和负载电容很容易可以得到稳定的输出。

网友B:
不是很清楚楼主具体的需求

同楼上,VLO的主要用在一些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比如一些温度调节装置里面,唤醒的时间要求不精确,大概就行。

当然也会有一些精度要求高的场合。LZ可以尝试使用VLO Library。
http://focus.ti.com/general/docs/techdocsabstract.tsp?abstractName=slaa340

网友C:
ATmega32

VLO的确不是很准,典型值是12,最小到4最大可以到20.

没想到不准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网友D:
没想到不准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不错,所以这个只是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

3楼给的函数是个测量的方法,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