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JTAG下载程序,怎么能够不擦除信息存储区?

楼主(2008-05-12):
MSP430 JTAG下载程序,怎么能够不擦除信息存储区?

用的是FET-PRO430 + MSP-FET430UIF.

网友A:
应该可以

一般情况都不需要擦除啊。。。

网友B:
以解决

以解决

网友C:
楼主可以详细说一下么?我也不是很明白。谢谢了~

网友D:
FET-PRO430有专门的选择,可以选择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