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对于负电压的采集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08-05-12):
在用MSP430F1611,ADC12对于负电压的采集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要看F1611的ADC

如果AD是支持双极输入(真),在芯片可接受的输入范围内,负电压是可以直接采集.如果AD是伪双极输入或是单端输入,则应在信号输入前端电路增加一加法电路(用运放实现),将负电压抬高至所要求范围内来做.
LZ可以去查查看F1611的AD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