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2温度传感器温度怎么计算?

楼主(2008-05-14):
msp430f2012温度传感器温度怎么计算?

外部2.5V参考电压,
温度通道 ADC转换值是 Temp_ADC,

温度怎么计算?

网友A:
不懂LZ的问题

F2012接传感器?这个值的计算应该查传感器IC的寄存器吧??没做过这样的应用。。。

网友B:
楼主应该说的是片内的温度传感器吧。

F2012片上有传感器。可以查一下用户手册。我找到了一张图。

网友C:
同楼上。

另外提供一个例程,msp430x20x2_adc10_temp.c
可以这里下载: http://www.ti.com/cn/lit/zip/slac013
更多例程: http://focus.ti.com.cn/cn/mcu/docs/mcuflashtools.tsp?sectionId=95&tabId=1538&familyId=342